亚拓470LM尾巴震动原因 不知道大家有这种情况吗

楼主(2017-05-15):
一句话就是尾轴不同心 新飞机 无炸 无修 检查了尾巴数次 开始以为尾轴弯了 买了两根新的尾轴换上 转动起来尾轴就是不同心 导致尾巴只要上浆就震动 有470LM金属尾波的的魔友 可以手动转转大奖 看看尾巴尾轴是否同心 如有有晃动 这个问题就出在这里了 但是不知道怎么解决这个晃动 不同心 有老鸟解决这个问题的 给分享哈

楼主:
注明 我所说的尾轴不同心 晃动 是没有上尾浆夹的情况下 转动起来就感觉尾轴弯了一样 很细微的幅度 所以导致高转数有震动

网友:
排除问题的确要细心

网友A:
尾轴没有弯不同心,那只有一个可能了,尾轴承坏了吧

楼主:
准备买了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尾轴没有弯不同心,那只有一个可能了,尾轴承坏了吧

有可能 买几颗回家试试 如果还是不同心就是质量问题

网友B:
尾部震动有来回晃动情况属于尾推部分的螃蟹爪螺丝打胶多了,引起有尾部来回不顺畅,从而造成尾部有晃动,或者感度过高,转速过低都会有尾部不稳地现象。希望这些能够帮到楼主,祝你愉快飞行

楼主:
引用 网友B:
尾部震动有来回晃动情况属于尾推部分的螃蟹爪螺丝打胶多了,引起有尾部来回不顺畅,从而造成尾部有晃动,或 ...

螃蟹爪 尾推 这些都是下了的 就一根尾横轴  换上新的尾横轴 转动有小弧度 不同心   所以导致高频震动 看看换了轴承 同心不?

网友C:
尾轴的2固定轴承换下

网友:
470金属尾波轴承座虚位比较大,工艺问题,感觉亚拓金属件加工精度已经比不上山寨厂的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尾轴的2固定轴承换下

轴承已买 NMB的 在路上 。。。

楼主:
轴承以换全新还是不同心 吗的 难得弄了 开始出了

网友D:
引用 楼主:
轴承以换全新还是不同心 吗的 难得弄了 开始出了

原厂轴承座和轴承配合较大有间隙吧,等以后出副厂尾波箱换副厂,我的也是这样

楼主:
引用 网友D:
原厂轴承座和轴承配合较大有间隙吧,等以后出副厂尾波箱换副厂,我的也是这样

我可以说 亚拓470LM 金属尾波箱的 都有问题。 不信的 只要是新飞机 回去 安装好手转动大浆 看看尾巴尾横轴 绝对不同心 如果上了喂浆浆夹 高速转动 肯定震动。 这个就是大家为什么说470尾巴不好调 说白了就是亚拓本身质量问题 已经入泰世X3

网友E:
我的尾波箱轴承那里也有间隙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的尾波箱轴承那里也有间隙

轴承有间隙 很正常 主要是转动起来尾横轴不同心 朋友 你试看看同心 如果细微不同心 早晚要出事 高频震动 螺丝这些 你懂的

网友E:
引用 楼主:
轴承有间隙 很正常 主要是转动起来尾横轴不同心 朋友 你试看看同心 如果细微不同心 早晚要出事 高频震动  ...

我都全换了nsk轴承解决了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都全换了nsk轴承解决了问题

我也是换了全新原装轴承 一样有不同心

网友F:
我是自备工具检查

或者与亚拓售后联络

楼主:
引用 网友F:
我是自备工具检查

楼主:
这东西很牛

网友(2017-08-27):
引用 楼主:
我可以说 亚拓470LM 金属尾波箱的 都有问题。 不信的 只要是新飞机 回去 安装好手转动大浆 看看尾巴尾横 ...

这就对了,不搞点次货出厂咋转更多的钱

网友G(2018-03-11):
引用 网友F:
我是自备工具检查

这是什么测量工具,专门测轴弯不弯的?

网友:
引用 网友G:
这是什么测量工具,专门测轴弯不弯的?

千分錶+磁錶座

网友:
皮带拉紧试下

网友(2018-09-16):
皮带版的松紧度合适很重要

网友:
首先的保证尾轴是绝对直的

网友(2018-10-30):
没有测量结果哦,应该有结果,再分析才对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