禁 飞不是有效的办法

楼主(2017-05-15):
故意扰乱的,估计禁止飞也没有用,买个飞机又不要实名,找个没人的地方起飞,或者规划好航线飞行。出了事遥控器都扔掉了。

网友A:
就算买飞机实名买配件不实名也是然并卵,实际上什么都实名了,黑东西还是能搞到,就像qiang支

网友B:
国家政策都不是限制恐怖分子的。都是限制广大民众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就算买飞机实名买配件不实名也是然并卵,实际上什么都实名了,黑东西还是能搞到,就像qiang支

起码少了吧。另外要严格有关不实名买的法律法规!

楼主:
限制都是限制了普通航模爱好者,

网友:
从来就没有说禁 飞是有效办法,禁 飞是最简单的办法。在有关部门不动脑子、做实事的前提下,禁 飞是最简单的办法,对上可以交差,对下也有个撇清责任的说法。

网友:
纳闷了,以前这么多卖无人机干扰器的都去那里了,在这么敏感的地方飞给他打下来办法应该很多吧,为啥不去管扰航的那个。

网友C:
在净空区跑都不行!跑意味着双腿离地,你就成了低慢小了,而且你的帽子或者背包(如果有)就会暂时离开你,岂不是也成为了无人机!  扔垃圾也得把它放到垃圾桶,垃圾必须要么接触你的手,要么接触垃圾桶,如果不同时接触那就飞了一小段,上面没人就是无人机!  用手机千万不能掉,乘坐公交地铁也一定要拿住卡,不然一掉,就飞了,就成了无人机。要是你在机场不注意把机票掉了,在掉地上之前被JC看见了那玩完了 ,如果打扑X克,洗和发个牌也得注意 千万不能同时离开手和桌子,因为一大堆无人机出现,JC不抓罚死你!

网友:
在人的素质没办法提高的时候,只能一刀都切掉了。

网友:
这就叫,宁可错杀一千,也不能放过一个。

网友:
是啊,限制的都是老百姓,真正搞事情的却可以一直搞下去,要健全法律法规,让搞事情变得代价很大,让普通民众不背黑锅!不过在这个dang大于zheng,zheng大于法的社会,还有太长的路要走

网友A:
回复需要审核了,,,看来我说太多了要被查水表了- -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国家政策都不是限制恐怖分子的。都是限制广大民众的。

KBFZ其实也有扯淡的一面。比如美 帝在某次ZHAN ZHENG造成死伤平民远比 飞机撞楼死伤的美国平民多。
所以说,谁是真正的KBFZ?

网友D:
还是那个比方;菜刀能杀人,大家都别用了!下一步要用必须要到指定的机构花重金考持刀证!并且还要你安装一个什么JB云使用,使用时还要还要提出申请!说明在那个地方用!用于干什么!哈哈这个比方形象不?

网友C:
引用 网友A:
回复需要审核了,,,看来我说太多了要被查水表了- -

有些回复需要审核,有些不需要,应该是和内容有关。所以说能不能找到什么规律,绕开关键字或者关键句,避开这个规则。

网友C:
引用 网友D:
还是那个比方;菜刀能杀人,大家都别用了!下一步要用必须要到指定的机构花重金考持刀证!并且还要你安装一 ...

所以说JB云为了达成这一点故意雇X手拿菜X刀去X人然后帮助逃离法X网。

网友:
引用 网友C:
所以说JB云为了达成这一点故意雇X手拿菜X刀去X人然后帮助逃离法X网。

所以说我们只有期盼等待下一部电视剧:“《航模的名义》”看能否解开这个谜团!揭露这里面的玄机!!

网友:
让我想起
我们这刚开始禁摩

网友:
直接把商家都取缔了,从根本上解决黑飞

楼主:
那是不可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