油机拉烟会滴油,请教大神们

楼主(2017-05-15):
油机拉烟会滴油,请教大神们,空中飞时关拉烟,还是会有一点点稀的烟,落地关电后排气管会滴烟油,不懂各位大神有没碰到过这个问题?

网友:
黑鸟在地面一样漏油,说明你高度不够。

楼主:
拉烟泵高度不够是吗?

楼主:
拉烟泵和邮箱放在同一个平面上,应该要高于邮箱是吗?

网友:
拉烟油管接到排气管的那个出口的水平高度要高于油箱的液面高度才不会滴油,因为油管里面有油,你关掉油泵之后油还是会因为虹吸效应会慢慢流出来

楼主:
好的,谢谢两位大神

网友:
虽然不太懂 顶一下算了,又不会怀孕。

网友:
虹吸效应,不管油泵放到哪里,都会虹吸的。因为常见飞机的设计都是排气管的出口位置要低于油箱位置的。解决办法有两个:第一,把拉烟油箱下挂在机腹里。第二,给管路里加一个单向的吹气阀门,10块钱买个垃圾游泳圈拆一个就行。单向阀门是为了增加压力,这样就不会虹吸了。

楼主:
好主意,改天我试试看,谢谢@darenmax911大神

楼主:
昨天把拉烟泵提高到高于油箱,还是会有漏油现象出现

网友:
重点是出油口的位置,不是泵的位置~

网友(2020-05-19):
收futaba控箱!VX:18631683568

网友(2020-09-06):
油管搞个单向阀解决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