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学 -怎么打好前帆下支点的结。。

楼主(2017-05-15):
前帆下支点需要尽量靠近甲板,这个结也是一个支点,需要正确而有效的方法。

视频详细介绍了方法

网友:
这里只说了前半部分。。。后半部分呢。。。。

楼主:
在竞赛帆船就不用这个绳结了,有专门的带轴承的旋转支架

网友:
引用 楼主:
在竞赛帆船就不用这个绳结了,有专门的带轴承的旋转支架

这个靠谱。

网友A:
引用 楼主:
在竞赛帆船就不用这个绳结了,有专门的带轴承的旋转支架

其实A帆用这个结构不是很合适,还是绳子好,刚换回绳子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其实A帆用这个结构不是很合适,还是绳子好,刚换回绳子

是的,绳子如果打结正确的话前帆更柔顺,谁用谁知道呀

网友(2021-01-16):
绳子系到驶风杆上,穿过船上的固定孔,再通到船上的另外一个固定环(可以用左侧或右侧的侧支索的固定环),加一个三眼扣用于调节,搞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