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0切了舵机臂,110换了机架

楼主(2017-05-15):
舒心了!之前120烧了一个舵机,换新舵机,学网上把舵机臂给切了。110因为固定壳子的塑料柱都断掉了,主轴也飞弯了,干脆换成之前买的三桨。两台机器重新理线,看了舒服多了。

网友:
等你技术好了,舵机臂不用切,难得炸机

网友A:
两机大桨 长度一样  通用?  尾巴也一样长?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两机大桨 长度一样  通用?  尾巴也一样长?

120尾巴短一点吧。桨叶不一样的。一个人120自带,一个是110的。长度不一样,厚度也不一样。

网友:
引用 楼主:
120尾巴短一点吧。桨叶不一样的。一个人120自带,一个是110的。长度不一样,厚度也不一样。

120的是 长而 宽小?     110是个短而宽?

楼主:
增加两张去壳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