涵道电机有保养的吗

楼主(2017-05-15):
飞翼4s70涵道,4个月累计飞行300分钟,暂时没任何问题,想知道涵道电机多长时间保养,求知贴,别说涵道比飞机寿命长类似话题,谢谢

网友A:
无刷电机,免维护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无刷电机,免维护吧

无刷不等于无磨损,比如说轴承,我以前的螺旋桨电机就有过因为轴承干了磨烂了

网友B:
感觉轴承间隙大就换,换进口的,函道转速高。

网友C:
涵道能用到轴承磨烂已经很难得了

网友:
机身绝对寿命比电机短,早就炸得稀烂了一。

网友D:
非要维护那就定期换轴承。给轴承加油?貌似不现实

楼主:
引用 网友B:
感觉轴承间隙大就换,换进口的,函道转速高。

有道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涵道能用到轴承磨烂已经很难得了

争取试试,看磨烂是什么赶脚

楼主:
引用 网友D:
非要维护那就定期换轴承。给轴承加油?貌似不现实

轴承有防尘油封,加不进油的,将来只能换了

网友:
还真没把轴承飞坏过。。

网友E:
用牙签加一滴机油 扭力小很多

楼主:
引用 网友E:
用牙签加一滴机油 扭力小很多

可以试下

网友F:
我飞了6年涵道,还真没保养过涵道电机。有些涵道累计飞行近200个起降(以用完电池算),也没见涵道电机有异常。
反而是一些外转子电机,时间长了或炸过机后,转子有些微变形。

网友:
同4s 小yak

楼主:
引用 网友F:
我飞了6年涵道,还真没保养过涵道电机。有些涵道累计飞行近200个起降(以用完电池算),也没见涵道电机有异常 ...

200次起落,每次3分钟也就是说累计10小时无异常,我才飞了5小时,看样子多虑了,不管它了,继续爽飞。

楼主:
真心不错的一架小涵道飞机,我把进出风口稍微改动,平飞后拉杆直线冲天那叫一个爽,好电池的话更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