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D机/KT机] 嘚瑟下外场充电集成箱

楼主(2017-05-15):
画图给外地一模友帮切割块碳纤板,把所有的电线、平衡线都集成到板下这样看起整齐多了......

5S 50安的电包:外接电源正在给箱里的电包充电同时给控电充电,做好第二天外出飞行的准备

网友A:
这个整齐漂亮。我为了防爆,电池全部放在铁箱子里,就是比较乱。

楼主:
一个箱子总重量十斤多,一台飞机搞定
以前没有308和电包,每次外出飞行手上肯定是十几、二十几块电池,而且要提前花一整天的时间来充电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整齐漂亮。我为了防爆,电池全部放在铁箱子里,就是比较乱。

电池保管好不会自爆的,要是高温大热天放车里爆晒就难说了

网友:
白菜价收308

网友:
看着就舒服

网友A:
308是可同时充两块电池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308是可同时充两块电池吗,

308是独立双路输出的你不知道啊?

网友(2017-11-21):
漂亮这么整齐看着就舒服

网友B(2018-02-06):
楼主能告知一下线路图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能告知一下线路图吗?

以下三组线是用外接电源给电包充电时用

网友:
引用 楼主:
以下三组线是用外接电源给电包充电时用

非常感谢!我想的基本和楼主一样

网友B:
引用 楼主:
以下三组线是用外接电源给电包充电时用

其实可以在外接电源正极加一个可以断开的XT 60头子,而只备一个配套的XT60短接头,这样就可以避免接错了。或者直接配一个转换开关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其实可以在外接电源正极加一个可以断开的XT 60头子,而只备一个配套的XT60短接头,这样就可以避免接错了 ...

开始也是想用转换开关的,但这种开关有点难找,而且经常大电流通过的话易过热损坏

网友C:
看上去很沉的样子

楼主:
引用 网友C:
看上去很沉的样子

称过了共11斤

网友D:
dianbao电包是铁锂的吗?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D:
dianbao电包是铁锂的吗?谢谢

铁锂.......................................

网友E(2022-03-01):
看着很舒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