消费级航拍机

楼主:
大疆FPV Drone / 晓/悟/精灵4
悟1 飞机故障 视频文件坏了 有知道怎么修复的吗
[悟]
悟1 飞机故障 视频文件坏了 有知道怎么修复的吗
zwjafj
zwjafj

网友A(2017-05-15):
悟1 飞机故障 视频文件坏了 有知道怎么修复的吗
文件还在就是打不开了 重新放摄像头里 开机 后也没有用

网友B:
淘宝有搞修复的,就是有点贵,看值不值得了

网友C:
大疆的通病!只要飞机故障,与飞行对应的最后一个视频文件肯定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