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业/行业/自组DIY无人机
电机的选择问题

楼主(2017-05-15):
我买了一个650mm轴距的四轴小钢炮机架,准备上1555折叠桨,6s10000mah
电池
,因为电池重量太重,后续又要加入
云台
,考虑到最后的总重量,问一下大家
电机
应该上什么型号的,才能使得四轴留空时间增长?

网友A:
4108 或者 4110

网友B:
一般的电机都有匹配的桨,网上就可以查到,这么大的桨KV值要很小

网友C:
我用4108电机

网友D:
朗宇4110s400kv配15寸桨,最大效率

网友E:
最好用碳桨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