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南耀华天线 横向对比 评测

楼主(2017-05-15):
很荣幸本次能给大家带来的台南华耀天线的评测分享
之前我也对许多天线进行过对比测试大家可以参考我之前的帖子。

在本次测评中我会一直秉承客观公正的态度,严谨的精神为大家带来详细的对比测试。

我一直认为抛开各厂商天花乱坠的参数,实际的飞行效果才是赢得广大消费者认同的唯一标杆。

所以本帖会对我手头上所有的天线包括知名的肥鲨,黑羊,大力,银燕,欧姆威等等做对比测试,并且本帖也会不定时更新,请大家保持关注。

在拿到天线的第一时间我就对此天线进行了开箱,
本次拿到的是FPV眼镜套装,我使用的是肥鲨HD3,
一般推荐使用双接收,所以天线套装中眼镜端含有一块小平板
和一根蘑菇,飞机端有两根蘑菇,外加一根全向天线。

Made in Taiwan 我们拭目以待一下他的表现。

包装还是很严谨的,一次性塑封的包装。

每根天线都有专门的测试报告,有点像买首饰喔

装机效果图:

我把手头上的天线都拿出来,静态评测对比。

实验条件,图传采用欧姆为tx001 并将功率锁定在25mw,
将显示器放置于离飞机30米外,利用鹰眼显示器的信号强度
显示功能,记录数据。

该测试并不能完全代表天线性能,只能作一个大致参考,但是在相
同环境位置下可以体现不同天线性能差异,所以截图仅选取了10s
内信号强度最大值。

测试天线型号:

台南耀华天线1号   信号强度:78

台南耀华天线2号  信号强度:78

台南耀华天线3号   信号强度:76

台南耀华天线 4号 信号强度:77

台南耀华天线 小平板 信号强度:78

台南耀华天线 大平板 信号强度:96

台南耀华天线  小全向 信号强度:86

欧姆威 14dbi ant005 平板 信号强度:67

欧姆威 ant007B 平板 信号强度:96

FATSHARK  信号强度:68

BLACKSHEEP 信号强度:56 左旋天线

BEEROTOR信号强度:37

DALRC 信号强度:47

雪人5.8天线 信号强度:74

不知名山寨蘑菇 信号强度:37

山寨小黑蘑菇 信号强度:72

OCDAY 信号强度:42

全向小白5.8 信号强度:77

全向5.8 信号强度:85

Emax Pagoda II 信号强度:83

从结果看,这组评测天线还是比较优秀的,基本能达到80左右的信号强度而很明显的我们可以发现比较差的天线只能到30-40的信号强度。

做一下总结:
优点:台南耀华天线的所有测评样品性能均衡,不存在质量好忧掺半情况。
          天线静态测试效果良好,超过大部分对比品。
缺点:包装比较普通并没有特点。
          设计比较普通,不能体现其特色。

下图将本次测试的天线从右向左代表信号强度高到低排序。

实际飞行测试策略:
按指定路线飞行,对比不同发射端与接收端波纹干扰程度。

第一组:耀华

第二组:银燕

第三组:肥鲨

通过对飞行相同地点时平均的干扰纹相比较,从效果来说,台南耀华和emax都属于比较好的效果。

网友:
被你这排名搞蒙圈了

网友:
厉害,做的好评测

网友:
做的很累,然而不够严谨。

1.通常天线有最佳的工作频率,越偏离效果越差。并未表明测试频率。
2.通常收发天线存在最佳匹配;比如三叶草发,四叶草收;圆极化发,园极化收;棒子发,棒子收。
倘若发射机只用一种天线,只变换接收机天线,那么最佳匹配的最占便宜;假设发射机也是用那个什么排名第一的牌子天线,测出来一定是那个牌子的天线接受效果最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