雨燕如何关闭osd

楼主(2017-05-15):
雨燕2代的摄像头自带osd,左下角的电压,右下角的开机时间,怎么关闭?

网友A:
这就尴尬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就尴尬了

已经解决

网友B(2017-06-14):
同样问题,问问如何关闭OSD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同样问题,问问如何关闭OSD的!

调参线的方向按钮上鍵长按,出了个菜单你就一个个关闭了试试

网友B:
引用 楼主:
调参线的方向按钮上鍵长按,出了个菜单你就一个个关闭了试试

非常感谢,回头试试看!

网友C(2017-09-13):
雨燕2的osd能显示什么内容,和飞控上的osd一样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雨燕2的osd能显示什么内容,和飞控上的osd一样吗

我之前看到的有电池电压,其他的我也不知道,因为我不需要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之前看到的有电池电压,其他的我也不知道,因为我不需要

好的,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B:
非常感谢,回头试试看!

电压和时间我能关,可就是中间的RUNCAM关不了,请问怎么弄?

网友(2018-01-02):
引用 网友C:
雨燕2的osd能显示什么内容,和飞控上的osd一样吗

摄像机的OSD是调整摄像机物理特性的,如白转黑,锐化,消除变形,与穿越机的OSD不同后者更强调姿态位置

网友D(2018-12-02):
引用 楼主:
调参线的方向按钮上鍵长按,出了个菜单你就一个个关闭了试试

调参线要接哪里。。。。

楼主:
引用 网友D:
调参线要接哪里。。。。

摄像头背面有osd几个字

网友:
引用 楼主:
摄像头背面有osd几个字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