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关lightbrigde2的问题

楼主(2017-05-15):
本人3年开源经验,但是对dji基本从0开始,这几天看说明书已经迷糊,如果问题很笨也别笑话
需求:超视距航线飞行,主要是用dji的地面站,云台功能啥的暂时不考虑已有物料:A2,N3,lightbridge2
已碰到的问题:
1.    GS地面站完全无法使用,原因是google地图无法使用。是否能通过A2+lightbridge2的方式使用GSP解决?或者A2+IPAD解决?

2.     N3飞控已与lightbridge2对接,已飞,没用云台,只是单纯的挂了飞萤+快门模块。如果用A2可以直接将飞萤+模块连接F2,再映射下通道即可。如果N3+lightbridge2要怎么连?

3.     lightbridge2上的各种开功能开关怎么映射到飞控通道上?在DJI Assistant 2只看到对应的F1~F8和D1~D8,问题是lightbridge2上的那些开关是怎么定义的?

目前,N3,lightbridge2,A2说明书越看越迷糊,貌似矛盾的地方很多,很多问题都没整明白,请大神帮忙看看

网友A:
三年老小白 航线用gs pro iPad上有 功能通道需要另外买遥控器扩展组件 相机模拟 或者HDMI输出接天空端输入就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三年老小白 航线用gs pro iPad上有 功能通道需要另外买遥控器扩展组件 相机模拟 或者HDMI输出接天空端输入 ...

真是老小白哦
gs pro已经安装,而且基本能使用
相机接入狗4后已有图像输出

你说的遥控器扩展组件是几个意思?难道说是用lightbridge2的同时还要另外购置与其配套的组件?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三年老小白 航线用gs pro iPad上有 功能通道需要另外买遥控器扩展组件 相机模拟 或者HDMI输出接天空端输入 ...

假设我需要遥控拍照,我的通道应该怎么设置,或者说怎么映射,另外相机+模块怎么和飞控连接。我没有用dji的云台,只是单纯的控制某个相机

网友A:
引用 楼主:
真是老小白哦
gs pro已经安装,而且基本能使用
相机接入狗4后已有图像输出

是的 就是要买个扩展组件 M600扩展组件 遥控器上的按钮暂时没全部开放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的 就是要买个扩展组件 M600扩展组件 遥控器上的按钮暂时没全部开放

今天运气好碰到了dji一个较为资深的售后。我实际上是想弄弄测绘玩,结果人家负责人的把冷水从头浇到脚,说不能。要完成pos点自动拍照任务必须用x5或者x3云台,因为pos点的数据被故意弄在了云台里,云台本身又做成了不可插接的结构

也就是说,就算我用了那个什么扩展组件,顶多就是能实现遥控控制拍照,那些按钮开不开放本身没一点用

网友A:
引用 楼主:
今天运气好碰到了dji一个较为资深的售后。我实际上是想弄弄测绘玩,结果人家负责人的把冷水从头浇到脚, ...

想要自动拍照就必须要大疆的云台了 不过建议你直接2000收个二手精灵 就能玩了 虽然相机不是专业级 不过建模什么的都能搞出来

楼主:
引用 网友A:
想要自动拍照就必须要大疆的云台了 不过建议你直接2000收个二手精灵 就能玩了 虽然相机不是专业级 不过建 ...

不用了,我还是继续鄙视dji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