银燕pagodaⅡ天线全面测评

楼主(2017-05-15):
从银燕微信公众号申请的,最近才发帖
一、开箱
顺风也是很恶心的,包装盒搞成这样了

有一封信,很贴心

原来这个盒子是万能的,不仅能装电机,还能装宝塔。。。。

-----------------------------------------------------

感官与实参------------2楼
天线参数--------------4楼
实际飞行效果----------7楼

楼主:
二、感官与实参
1、感官

拿到手里感觉很轻,图一上下pcb偏了,(而且这跟天线不算太好,往后看)

感觉这种比蘑菇的要耐炸吧,等实际测试

2、外形参数

上pcb外径:23.2mm

下pcb外径:18.36mm

馈线线径:4.27mm

天线长度:50.1mm

s111质量:6.3g

s112质量6.4g

网友:
效果怎么样啊?

楼主:
3、天线参数

(1)回波损耗三根天线
宝塔s111
宝塔s112
beerotor棒棒糖天线(一代)

Ⅰ、s111(6.3g)

中心频率5747.5mhz

Ⅱ、s112(6.4g)

中心频率5642.5mhz

Ⅲ、beerotor棒棒糖天线(一代)

中心频率4590mhz(这批棒棒质量不怎么地)

s111在中心频率5747.5mhz正负20db有部分落入5.8ghz范围内
s112中心频率5642.5mhz正负20db最大5710mhz都没有落入5.8hz范围内
s113br这批天线很失败,中心频率4590mhz,白扯。。。。

老鬼给了br棒棒糖二代,哪天没课测一下上贴

(2)、衰减度测量

先看一下ts351的发射功率和发射带宽,闭路测试

手指处为5.8ghz

发射机带宽(ts351)

发射机功率(ts351)

然后开始实操。。。。真蛋疼

根据官方数据,天线信号最强应在x和y轴
所以测试时x和y对频谱接收天线
-----------------------------
实测为12m、8m、7.2m、6.4m、5.6m、4.8m、3.2m 1.6m

经过几次测量,选取s111在7.2m、6.4m、3.6m米处数据

3.2米     26.917dbm

6.4米    34.644dbm

7.2米    36.916dbm

为了让大家更明显的看出区别,选取几种天线
都在4米相同条件下测试
宝塔s111            圆极化
肥鲨fat           圆极化
ts351带的棒子天线     线极化

宝塔s111

肥鲨fat

ts351带的棒子天线

附上用到的公式一个:

3.2米计算的,接收天线子数是频谱仪接收天线的参数

楼主:
正在编写,后面有实际效果测试,等待更新吧

网友A:
45元一个,不便宜啊

楼主:
三、实际飞行测试

环境:内蒙古民族大学图书馆东南侧小树林
风力:5-6级
天气情况:阴
干扰:周围空旷,远马路较远,周围没有大功率干扰源
测试机:br215、br图传、雨燕摄像头、
接收:小飞手加蘑菇天线(dvr)
   br眼罩(飞行用)

1、宝塔s111
?spm=a2hzp.8253869.0.0

2、br棒棒糖
?spm=a2hzp.8253869.0.0

3、肥鲨
?spm=a2hzp.8253869.0.0

楼主:
引用 网友A:
45元一个,不便宜啊

也还行吧,肥鲨的 ,br的也挺贵呀

网友B:
银燕还工匠精神,哈哈哈哈

楼主:
引用 网友B:
银燕还工匠精神,哈哈哈哈

的确做工不怎么样,但是人家的电机是相当出色的

网友C:
对数据的真实性有些疑惑,天线有一个很重要的设计参数,就是有效尺寸。 这种低增益天线不像阵列天线,涉及到很多相位或者幅度的叠加与抵消, 特别是收发都是蘑菇头和收发都是宝塔,不应该出现如此大的增益差距! 除非蘑菇天线的驻波很大,不能有效发射。 宝塔天线的设计核心还是pcb来实现的,pcb板材有损耗和缩短电尺寸的特点,辐射效率很难和自由空间波长的辐射尺寸相媲美。

楼主:
引用 网友C:
对数据的真实性有些疑惑,天线有一个很重要的设计参数,就是有效尺寸。 这种低增益天线不像阵列天线,涉及 ...

同一个发射,接收是从无线电管理处借的定向天线,专业设备,定向天线参数我也发到帖子里了,麻烦看清楚,用ts351发射,网络频谱接定向天线测信号经过天线发出的实际信号衰减度

网友C:
楼上不用敏感,只是有些疑惑而已,并没有攻击任何人,也没有质疑楼主的设备专业性!

网友D:
有测试仪器,有数据,有对比,还是很客观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有测试仪器,有数据,有对比,还是很客观的,

谢谢,你的评论是对我的肯定

网友:
这么高大上的设备

楼主:
引用 网友E:
顶顶顶顶顶顶- -

十分感谢

网友F:
正好打算入手这个天线,有点眉目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正好打算入手这个天线,有点眉目了

这个宝塔还是不错的,你可以拿回来把热缩皮拆了,那样重量减轻一些还好看

楼主(2017-08-13):
引用 网友C:
楼上不用敏感,只是有些疑惑而已,并没有攻击任何人,也没有质疑楼主的设备专业性!

没有敏感,讨论才能进步嘛,我也不是说你攻击,就是给你陈述了一下测试过程

网友G(2017-09-15):
我想问一下如果把无线路由器天线换成pagoda会有什么效果?

楼主:
引用 网友G:
我想问一下如果把无线路由器天线换成pagoda会有什么效果?

不能用哦,无线路由器的频段是2.4g和5.1g的,而宝塔是5.8g的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