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猫烧须--维修地平线小黄机不对频

楼主(2017-05-16):
承蒙朋友的错爱,将一台死活都对不上频的地平线小黄机寄来维修。
本着死马当活马医的态度来吧(其实私低下也想看看这个小机有什么出奇之处)。
机器原本就对不上频了,朋友又一个不小心将电池插到FPV供电口,这下稳压IC 钽电容烧掉了,没什么好说的,更换吧。
如下图中的左面和左上方红圈内的两个元件。

换好后再上电,美妙的红蓝灯开始分别闪烁起来,打开DX9对频,呃!一点反应都没有;问题大大地。查高频头供电,只有2.2V 显然不对,追查供电,矣!高频头还有个独立的供电IC ,在插电机的那一面电路板上,如下图中的红圈内。

继续更换,换好后,高频头的Vcc 和Vbat 电压恢复正常了;开机对频,行了!高兴哟,接上个电机试试,正常!洗板,准备封装寄回。
本着负责任的态度,再测一遍吧,我靠又不行了!
挠头哟!怎么会这样,顶!!这下玩完了。
放下两天,想想就不对。上网查资料吧,也没有什么特别的,继续跟踪高频头供电,怎么又下跌了?查!Vcc,Vbat 端没有短路,再查!有个VDD 端怎么会只有50欧的对地电阻?(这个端口是给高频头内数字电路供电的)焊下外接的小电容好了!我去!瓷片电容还有短路的!将拆下的电容用万用表一量确实短路。(如最上图中高频头上方内的小红圈内的电容)
重新换好电容,高频头供电IC ,开机对频,完全正常,换个刷机的D7e 也正常了!呕也!搞掂!

这次维修真是老猫烧须了!!还有瓷片电容短路的。
分析一下,原本换上新的高频头供电IC 可以短时间正常,正是这个电容引起的,由于它还有点电阻,所以造成高频头供电IC 因过流而慢慢损坏。

好了!没辜负朋友的信任,总算是彻底修好了。同时,提醒一下坛内飞小黄机有反复上电不对频的朋友,注意检查这个电容。如确是这个电容短路引起的,那可就是质量事故了。

网友:
顶高手技术党!

网友:
技术过硬,顶!

网友:
电容自身短路,学习了

网友A:
瓷片电容漏电与短路的情况还是很多的。

网友:
只有电阻短路的情况少很多。

网友:
对电路理解很透彻。

楼主:
引用 网友A:
瓷片电容漏电与短路的情况还是很多的。

高压或高频大功率输出耦合部分出现这和状况是可以理解的,3伏退耦电路中出现这种状况我还是第一次遇见。

网友:
电子高手啊,膜拜中!

网友A:
修理东西多了你遇到的就多了,我从事无线电这行已经三十几年了。

网友:
大功率输出耦合一般都是过荷烧坏的,没有负荷的基本是都少电容自身出问题。

网友B:
瓷片电容短路是常见的,我曾经坐了一晚上长途汽车去客户那里维修公司产品,最后就换了一个瓷片电容。而且瓷片电容标称耐压50V,工作于12V电压环境。

网友C:
历经艰辛最终排除故障的快感只有道中人才能理解

楼主:
引用 网友A:
修理东西多了你遇到的就多了,我从事无线电这行已经三十几年了。

嗯!
利害!
从我装第一台四管再生收音机到现在也大概四十年以上了。我非无线电科班出身,全部自学。比较遗憾的是没学好高等代数,现在自学单片机呢,有点体会。要是十多年前单片机知识过关,我设计制造的几台短波无线电台性能将更完善,人机界面也会更友好。
话说多了。有机会多交流。
另,跟帖的各位,别老“大师”,“大神”的,我离他们远了去了。正所谓知道的越多越觉得自已的渺小。
真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历经艰辛最终排除故障的快感只有道中人才能理解

网友:
我二极管检波收音机开始,然后单管收音机,回来大家都差不多了,也自学,

网友A:
摆摆资历

楼主:
引用 网友B:
瓷片电容短路是常见的,我曾经坐了一晚上长途汽车去客户那里维修公司产品,最后就换了一个瓷片电容。而且瓷 ...

你要说12伏击穿短路嘛这也可以理解,这个电路中是低于绝对安全电压的状况下,瓷片电容短路,那就很可能是另件品质问题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摆摆资历

网友:
引用 楼主:
嗯!
利害!
从我装第一台四管再生收音机到现在也大概四十年以上了。我非无线电科班出身,全部自学。比较 ...

哈哈,我也有相同的经历,我装过单管收音机,高频管是3AG1B。。还折腾过矿石收音机,当时很兴奋!后来转行学计算机了,现在也没事玩玩单片机编程,纯粹是兴趣爱好了。

网友D(2017-10-19):
引用 楼主:
如确认你小黄机上使用的电池已循环过百次以上了,就更换电池就好。

换其他电池也是一样3.89电压下来,取下图传也是一样的;而电池用在H36上能飞3.7以下 好苦恼,原以为修好了,现在撑死飞一分钟,无力呀

楼主:
引用 网友D:
换其他电池也是一样3.89电压下来,取下图传也是一样的;而电池用在H36上能飞3.7以下 好苦恼,原以为修好 ...

电池电压检测电路问题,因我手头无机,没法帮你。
抱谦。

网友:
引用 楼主:
电池电压检测电路问题,因我手头无机,没法帮你。
抱谦。

感谢

网友D:
引用 楼主:
电池电压检测电路问题,因我手头无机,没法帮你。
抱谦。

弄好了 按网上说的去电阻,现在原电池可以飞四分钟 ,当然属于过放了,设定好时间,完美三分钟 哈哈再次感谢楼主解答

楼主:
引用 网友D:
弄好了 按网上说的去电阻,现在原电池可以飞四分钟 ,当然属于过放了,设定好时间,完美三分钟 哈哈再次 ...

算不上过放。
一般正常锂电池的放电势最低截止电压不得低过2.9伏/单体;只要设定3.3伏就可以。
为什么要设3.3伏呢,实际上在放电的过程中在3.3伏还是能放出电能的,一但跌过2.9伏左右电池就基本上不能大电流放电了,但只要一断开用电电路,电池的空载电压又会回升一点的,为电池安全使用定在3.3伏左右较合理。

网友:
引用 楼主:
算不上过放。
一般正常锂电池的放电势最低截止电压不得低过2.9伏/单体;只要设定3.3伏就可以。
为什么要 ...

嗯嗯 受教了

网友(2018-01-19):
引用 楼主:
你要说12伏击穿短路嘛这也可以理解,这个电路中是低于绝对安全电压的状况下,瓷片电容短路,那就很可能是 ...

楼主方便就下微信嘛或者qq。有技术问题相求。谢谢

网友:
133211290我的微信

网友(2018-04-10):
瓷片电容还有短路的!将这次维修真是老猫烧须了!!还有瓷片电容短路的。
分析一下,原本换上新的高频头供电IC 可以短时间正常,正是这个电容引起的,由于它还有点电阻,所以造成高频头供电IC 因过流而慢慢损坏。
---- 好技术

网友E(2018-12-07):
您好,我有一块伟力949不对频,但只要把遥控器顶在天线处就可以对码成功。自己瞎弄,换了晶振后现在连对频都对不上了
后来看了您这帖子,以为也是供电不足,把一块662k的三极管换了也没成功。949有三块三极管,662k,E5of,A2SHB。
这块电路板已经弄了一年了,快成为我的心病
请问您能帮我大概分析下电路板是哪里有故障吗,请不吝赐教,万分感谢

楼主:
引用 网友E:
您好,我有一块伟力949不对频,但只要把遥控器顶在天线处就可以对码成功。自己瞎弄,换了晶振后现在连对频 ...

看你说的内容,估计你对电路不熟悉;662是三端稳压器,A2SHB是mos管,另一个不知道;但它也不应该是三极管。
想动手是好事,但也得有点基础。
另,这板不值得修,闲鱼收一块得了。你可以有更多的时间享受飞行的乐趣。

网友:
引用 楼主:
看你说的内容,估计你对电路不熟悉;662是三端稳压器,A2SHB是mos管,另一个不知道;但它也不应该是三极 ...

好的谢谢

网友F(2019-09-14):
楼主还在吗?鄙人想恳请大神出山,我有2个mcpx的主板想请大神出手相助,我付费请求维修可以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看你说的内容,估计你对电路不熟悉;662是三端稳压器,A2SHB是mos管,另一个不知道;但它也不应该是三极 ...

楼主在吗?

楼主:
引用 网友F:
楼主还在吗?鄙人想恳请大神出山,我有2个mcpx的主板想请大神出手相助,我付费请求维修可以吗?

世间上的烦事太多,迟复请见谅。

有什么问题,请直接说;我眼神不大好,老打错别字。
可以查资料加我微信聊。

网友:
引用 楼主:
世间上的烦事太多,迟复请见谅。

有什么问题,请直接说;我眼神不大好,老打错别字。

查了资料,没有看到联系方式,麻烦您加我,私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