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帖咨询,20CC油机需要稳压器吗?

楼主(2017-05-16):
20CC DLE发动机舵机FUTABA 3470,接收是FUTABA兼容接收,可以用2S电源直接供电,不用双天BEC吗?

楼主:
或者用6V电池直接给接收机供电,能不能带动5个 3470的舵机?

网友:
同样的舵机,我用的双天电源,实际情况看下来用不用无所谓

网友A:
我飞35CC和20CC的汽油机都是直接用两组两节磷酸铁锂,现在用拆机的18650电池,舵机用的是HS-645MG。我觉得小级别的机机完全够用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我飞35CC和20CC的汽油机都是直接用两组两节磷酸铁锂,现在用拆机的18650电池,舵机用的是HS-645MG。我觉得 ...

645可以2s?

网友C:
引用 网友B:
645可以2s?

磷酸铁锂电池单节满电3.6

网友:
引用 网友C:
磷酸铁锂电池单节满电3.6

这哥们儿看起来用了2s18650

网友C:
可以直接上2S,不用BEC

网友:
可以的,3470支持8.4V

网友:
引用 网友C:
可以直接上2S,不用BEC

你的条形码呢?

楼主:
谢谢各位,如果直接上2S电池,插接收机会不会把接收烧了?

网友:
CDI最好单独供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