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晨草坪露水、电机烧坏一只

楼主(2017-05-16):
清晨飞行,草坪上有露水,草降2次后,电机上有许多水,又起飞,飞行了约莫一分钟后,发现空中无动力了,于是滑翔落地,发现电机不转了,给油卡卡卡,
以为是插头松焊了,检查了一下,插头没问题;
换另一个好电机,运转正常,说明电调也没问题;
单独电机,用手拨动电机有阻尼了,属不正常现象。于是判断,电机烧坏了
大家有遇到过这种情况吗?

网友:
无刷电机是可以泡水运转的 估计是被什么东西堵转烧坏了 看看里面有没有异物

网友:
水不会泡坏,看有没有缺相。我朋友水鸡掉水里电机直接泡泡水里开回来。有露水烧电调还差不多!!

网友:
不过你这电调没坏,对了,这紫色朗宇电机很差劲,换黑色的吧。x系列朗宇不错

网友A:
确定是缺项了,你调整插头可以解决,电机没有烧

楼主:
引用 网友A:
确定是缺项了,你调整插头可以解决,电机没有烧

怎么调整?

网友:
引用 楼主:
怎么调整?

换插头或者换电调,用代换法排除故障,没有就直接烙铁焊接,电机应该不会有问题的

网友:
楼上都说完了,进水不会烧坏电机

网友:
我是专业做电机的,这种情况电机不会烧坏,应该是缺项

网友:
不会烧,既然都说不会烧那也有可能进沙子了

网友:
A系列电机的通病了,拆看看看,里面定子到线之间的那根丝断了,哎,这电机折腾个啥,25的XXD都比他强

网友:
拆开电机清理干净,应该不会有多大问题。

网友:
既然烧了,换个更好的吧,玩的更开心。

网友B:
应该有什么小异物

网友C:
用手转有阻力,也可能是轴承坏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用手转有阻力,也可能是轴承坏了。

轴承没坏,是那种把任意两根线连一起后的阻尼,切割磁感线

网友D:
吸取教训+1

楼主你什么机机,没有起落架么,,马达离地面有多高?

网友:
引用 楼主:
轴承没坏,是那种把任意两根线连一起后的阻尼,切割磁感线

刚断电不久,都会有余磁,正常的。那我估计还是缺相,我之前接头开焊,焊好了之后还是卡拉卡拉,后来才发现另一根又开了。跟你一样的朗宇天使980

楼主:
引用 网友D:
吸取教训+1

自制鸡,为了减重没装起落架,

楼主:
谢谢大家!刚才我又测了下,还是咔咔咔,而且电线发热严重,还是闹不清是什么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