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用AR7200BX的吗

楼主(2017-05-16):
昨天无意中看到,继集成microbeast和dsm2/dsmx三轴接收一体。现在全新价只要480,还省了接收,简化了部线。
相比600的拆机mb,感觉相当有性价比。

网友:
早就用了,地平线大点的直机都配这个。

网友A:
这个东西确实不错,现在价格非常划算了 我手上有一个 用起来很不错

网友:
只要用dsmx2协议的控,基本上都会有一个这个陀螺仪吧

网友B:
我是AR7200BX/7210BX的脑残粉。。

网友:
不明觉厉,偷偷来偷偷走!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东西确实不错,现在价格非常划算了 我手上有一个 用起来很不错

前段时间应为想简化布线入了台14sg,早知道有这么个神器。就不折腾了,还省钱。都是泪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是AR7200BX/7210BX的脑残粉。。

7210和7200有什么不一样。某宝搜不到7210

网友:
引用 楼主:
7210和7200有什么不一样。某宝搜不到7210

7210能自平

网友C:
哪里有链接?入一个囤货先!

网友B:
引用 楼主:
7210和7200有什么不一样。某宝搜不到7210

7200=MB+接收,7210=MB Plus+接收

楼主:
引用 网友C:
哪里有链接?入一个囤货先!

某宝一搜一堆吧

网友C:
引用 楼主:
某宝一搜一堆吧

已经看到了,好多是咸鱼的……是不是江苏的工厂瑕疵货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已经看到了,好多是咸鱼的……是不是江苏的工厂瑕疵货来的……

好像全新未拆封的,具体不清楚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好像全新未拆封的,具体不清楚啊

就怕是咸鱼的个人转卖没保修,炸鸡就损失大咯……还不如老老实实买野兽……来的安心……

楼主:
引用 网友B:
7200=MB+接收,7210=MB Plus+接收

网友:
我也有3个这个,挺好用的

网友D:
7200对震动超级敏感,同一台飞机7200会空中侧翻,vbar和小姨子就没问题,地平线为此给我换了两个全新的。适合排振做的好的飞机。布线简单。另外,5V电源一定要好,我有过空中重启的惊喜

网友B:
引用 网友D:
7200对震动超级敏感,同一台飞机7200会空中侧翻,vbar和小姨子就没问题,地平线为此给我换了两个全新的。适 ...

侧翻应该是MB的原因,尤其是早期的固件,对震动比较敏感,后来升级的固件似乎是做出了一些改进。话说我原来用7200飞我的飞越450原地自旋效果很好,根本不飘。前段时间换成了MB,也不知道是设置问题还是怎么回事,根本做不到定点自旋。按理说MB和7200除了接收之外没有本质的区别啊,而且我的MB也升级到了3.0好像。不过我现在手头也没有7200了,只有两颗7210。

网友D:
引用 网友B:
侧翻应该是MB的原因,尤其是早期的固件,对震动比较敏感,后来升级的固件似乎是做出了一些改进。话说我原 ...

应该是固件的问题,不过排振本来就是装机的一部分,所以也不能太苛责三轴因为震动侧翻。虽然空中侧翻和空中重启确实很有惊喜感

网友:
引用 网友D:
应该是固件的问题,不过排振本来就是装机的一部分,所以也不能太苛责三轴因为震动侧翻。虽然空中侧翻和空 ...

低电压重启这个是spektrum接收机的通病,除了用好的bec、接收电或者外接电解电容之外基本无解。不过只要bec质量没问题、不过载的话应该不至于重启。7200主要是布线简洁太吸引人了。。

网友E:
這個7200會不會是山寨的
黏個衛星換個殼

网友:
引用 网友E:
這個7200會不會是山寨的
黏個衛星換個殼

看样子不像,至少接口插针那里如果要这么做的话工程比较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