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好大风,降落时偏航不会处理,还是水平太差啊

楼主(2017-05-16):
(无正文)

网友:
模拟器里多练练方向舵。能降下来就不错了。顶你

网友:
貌似水平问题

网友:
没有尾垂吗?

网友:
你这下降速度也太快了吧,拉平、飘飞好几个步骤都没了

网友:
即使有侧风。方向舵用的也不多。降落不要管鸡头的指向,控制好降落航线对准跑道就ok,要把飞机看成一个整体,不要一味的要把鸡头对准跑道而不断的调整

网友A:
有两种方法,一种是拐弯然后机头迎风,飞行轨迹等于降落航线。一种是方向舵副翼反打,侧滑和风向相反,机头也对准跑道。

网友:
我也是对跑道不行。

网友B:
侧风降落,用方向舵保持航向,避免被风吹远吹近,这时鸡头和前进方向一定是有一个角度,把飞机当成一个整体,观察整个飞机就好,按正常方式进近,即将触地前松开方向舵,使得飞机正对跑道触地。

楼主:
引用 网友B:
侧风降落,用方向舵保持航向,避免被风吹远吹近,这时鸡头和前进方向一定是有一个角度,把飞机当成一个整体 ...

多谢大神指点

网友C:
一直使用副翼,请指导一下降落时方向舵的使用的优点

网友:
拐弯减速,要有个迎角,否则速度太快了

网友:
正头日地球?   导 弹吧,兄台!降落略微昂头要有个迎角,侧风降落楼上说得很清楚,多练练吧,离成功不远了,顶你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一直使用副翼,请指导一下降落时方向舵的使用的优点

降落的时候,飞机离地不高,速度也不快,留给飞手操作空间不大,使用方向舵的话能够有效保持飞机的水平稳定性。易于操控。这只是我的经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