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120尾电机求救

楼主(2017-05-16):
今天中午飞120温度37度,太阳下暴晒飞,尾电机烫的,居然把塑料尾桨烫的掉了下来,空中直接自旋炸鸡,尾电机散热该怎么弄呀?愁死了,大家有办法吗?

网友:
没啥好办法。飞一点休息下

网友A:
两个飞机轮流飞,或者两个尾电机轮流飞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两个飞机轮流飞,或者两个尾电机轮流飞

就是俩轮流飞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就是俩轮流飞的

要是能出个副厂的尾电机座,类似于K110的金属尾电机座的那种,再加散热应该能好些

网友B:
加个散热片,效果超好

楼主:
引用 网友B:
加个散热片,效果超好

阿拉丁,老师你换的那个8523空心杯效果怎么样,我在x上找不到7.4伏8523空心杯,只有3.7伏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加个散热片,效果超好

已经买了,请问怎么安装呀?

网友B:
引用 楼主:
已经买了,请问怎么安装呀?

尾巴对着自己,右侧几毫米塑料可以切掉,刚刚好够放这个散热片,再加点硅脂就行

楼主:
引用 网友B:
尾巴对着自己,右侧几毫米塑料可以切掉,刚刚好够放这个散热片,再加点硅脂就行

右侧的塑料切掉了,尾电机怎么固定呀,不就自己跑出来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右侧的塑料切掉了,尾电机怎么固定呀,不就自己跑出来了?

尾电机是往左推尾巴,切掉右边一小圈不会掉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尾电机是往左推尾巴,切掉右边一小圈不会掉的

好的,万分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