选个遥控器

楼主(2017-05-16):
请大神推荐款国产遥控器,中文界面的,稳定性高的,口碑好些的!天八啊或者天九啊 ,D10滴不要!

楼主:
D10滴不要!

网友:
那就天9啦。

网友A:
油机和涡喷机不错!

楼主:
有模友说天九不如天八性价比高,朋友你怎么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油机和涡喷机不错!

那是我手机桌面壁纸,哈哈

网友:
我用了5年D10

楼主:
我之前用的d10,感觉一般般,无爱!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之前用的d10,感觉一般般,无爱!

那天地飞不会比华科尔更好。

楼主:
引用 网友B:
那天地飞不会比华科尔更好。

手感上如何呢

网友B:
就是没觉得手感多好啊。那时候朋友的天地飞六,拆了看,做工不怎么样不如华科尔的。当时我用D7。怎么说呢,国产的可能就华科尔和天地飞好点吧。本地用国产控的基本这两种。富斯啊乐迪啊少见。

楼主:
引用 网友B:
就是没觉得手感多好啊。那时候朋友的天地飞六,拆了看,做工不怎么样不如华科尔的。当时我用D7。怎么说呢 ...

嗯嗯,那我就搞一款天地飞玩玩吧

网友:
用FS i10表示还可以

网友:
引用 楼主:
有模友说天九不如天八性价比高,朋友你怎么看?

我用的天九。他俩价格看差不少。功能对比也差点。不玩很复杂的天8性价比确实不错。

网友:
看钱,图便宜就乐迪,天地飞!!资金足够就上frsky x12s   这个是国产神控,用它基本不用考虑换控了!!

网友:
天9 不飞3D 就够用,飞3D 还是FUTABA.

网友:
14sg一步到位!

网友:
借位搭咀問問...Radiolink  AT9,AT10可靠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