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9充电平衡头巨热

楼主(2017-05-16):
用A9充电器,因为充电是用平衡头充的,但是充电器针针和电池平衡头金属用久都有氧化现象,造成充电时插头处很热估计有六七十度!插头氧化有什么好办法去掉氧化层吗,模友们支个招啊

网友:
氨水可以吗?

网友:
电流不要上太大,3A。
有能力买镀金接插件 换上

网友:
充电器那头我不知道 但平衡头你可以自己更换 买来零件 再买个专用的压钳就可以了 要主要防止短路

网友A:
稀盐酸
紫薯布丁

楼主:
引用 网友A:
稀盐酸
紫薯布丁

感谢各位支招,换线头花钱又麻烦。稀盐酸应该有效,我怕腐蚀以后更容易氧化,有这种可能吗?

楼主:
紫薯布丁是什么?

网友A:
引用 楼主:
紫薯布丁是什么?

先喷WD40试试

紫薯布丁就是 字数补丁。。。。字太少了不让发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先喷WD40试试

紫薯布丁就是 字数补丁。。。。字太少了不让发

WD40成膜的,最好还是慎重

网友:
wd40用过,至少没有负面影响。
还是换平衡头来的实际,块把钱+焊4根线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