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么!齿轮自己打印?你是这样修车的吗?

楼主(2017-05-16):
熊孩子把齿轮玩报废了,没办法,自己打印一个吧,不知道强度够不够,先换上吧,等候周末熊孩子强度测试

网友:
喷头0.几的

网友:
一下就扫了,还有你这齿轮画不怎么标准啊,不会是圆周阵列出来的吧

网友:
齿轮很不标准,这样很容易扫的,不如画好了线切割一下

网友:
绝对 扫齿

网友:
齿形就不对

网友:
摩擦发热熔掉

网友:
会开裂的

网友:
还不如确定好模数齿数 淘宝配一个呢 几块钱的事儿,精度强度有保障

网友:
为什么不用solidworks自带的齿轮生成器呢,调好参数直接就出图

网友(2017-09-22):
不管ABS还是PLA的强度都不够。临时顶一下可以,长期的话,我估计玩一次得拆一波箱

网友:
不喷了,什么"你认识齿轮吗?知道什么是渐开线吗”“知道齿轮需要强度和耐磨性吗,齿轮必须用钢来做,最好是淬火处理”这些就不说了。
为楼主的这种动手热情点赞支持一下!不过人家说的数一下齿数量一下齿顶圆直径计算处模数在淘宝找个钢齿轮是最实用的方法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