泡沫胶腐蚀泡沫,不要涂厚

楼主(2017-05-16):
机翼有个舵机松动了,我取出舵机,槽里刷了一遍泡沫胶,可能有点多,然后把舵机塞回,在太阳下晒了一中午,下午起床后发现没粘住?用手一按,舵机陷进去了。取出舵机看个究竟,居然发现泡沫胶把槽腐蚀大了一圈,底部快透亮了。
因此大家在使用的时候薄薄涂抹均匀即可,不要涂厚,浪费胶也腐蚀泡沫。另外在太阳底下晒可能也加快了腐蚀作用吧。

网友A:
这是泡沫胶不好,好的泡沫胶不会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是泡沫胶不好,好的泡沫胶不会的

求推荐

网友:
我也不知道,以前买飞机商家送的

网友:
这个大罐的是不行,干起来慢。送的是牙膏样的一管,很快干了,好用多了就是太少

网友:
还是用AB胶保险,特别是24小时慢干的老AB胶,绝对不会出现腐蚀现象。

网友B:
那是你的用法不对,正确用法是两面都涂一些,等胶快干有点黏手的时候再把舵机黏上去。泡沫胶里面是含有挥发性溶剂的,那些是会腐蚀泡沫的,所以一定要充分静置

楼主:
引用 网友B:
那是你的用法不对,正确用法是两面都涂一些,等胶快干有点黏手的时候再把舵机黏上去。泡沫胶里面是含有挥发 ...

明白了,谢谢。

网友:
Ab胶太重了!!

网友:
准备,或刚开始,学习特技动作和特技飞行的人。对你绝对是个重要帮助

网友(2020-05-27):
请问泡沫胶粘多长时间可以达到强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