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机不能飞了,改组了一只77轴距的无刷小鸡

楼主(2017-05-16):
直接放图
机架是定制的,尼龙材质,轴距大概77,1103无刷,15桨,效率不算高

电池大概71g

网友:
漂亮,好机机。上个色应该更好看点

网友A:
好手艺,成本多少?

网友:
这个好,一起飞都不会超标。

楼主:
引用 网友A:
好手艺,成本多少?

机架定制品,成本比较高,其他就和普通小无刷一样自己组

网友B:
大小和Tiny7 差不多吧?期待楼主爽飞

网友:
那直接买现成机架好了

网友:
这结构+3D打印,撞两回,就裂开。

网友:
不错!我也想组个70的无刷,如果能行的话是不是最小的无刷了?

网友:
小机的天下马上要来了

网友C:
尼龙烧结啊,这种小架子其实用ABS叠层打印也没问题的,强度足够,外观稍加打磨就行,还能喷漆。尼龙烧出来的太贵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尼龙烧结啊,这种小架子其实用ABS叠层打印也没问题的,强度足够,外观稍加打磨就行,还能喷漆。尼龙烧 ...

对的,尼龙烧结,强度比FDM强上不少

楼主:
引用 网友B:
大小和Tiny7 差不多吧?期待楼主爽飞

和tiny7一样大

网友:
航模没事 可以继续飞  没必要

网友D:
上个图.看圈圈里面

网友:
引用 网友D:
上个图.看圈圈里面

你确定jc能分的清航模和无人机?抓一个人家可是有政绩的

网友:
赞一个 用的什么飞控 也想组个玩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