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没有穿越机的自旋翻视频?

楼主(2017-05-16):
理论上可以一边自旋一边翻的啊

网友A:
看不清姿态基本翻不了,除非和直机一样装根尾巴。而且最好是变距的机子

网友B:
没尾巴不好看吧

网友C:
如果是在fpv的情况下来自旋翻…卧槽反应能跟得上那天旋地转的速度嘛=.=多翻几次估计都要吐了……不过一般穿越机没法飞3D动作,自旋翻的话也只能靠惯性来维持高度,有点勉强诶,除非用3D桨

网友D:
调好翻滚率肯定可以,不过不会好看没意义

网友E:
理论上可以,你就试一试!实践出真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