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科尔小瓢虫无法对频

楼主(2017-05-17):
华科尔小瓢虫无法对频,摔到地上,再加机就无法对频了。
具体的症状是开机一直快闪红灯,如果插上对频跳线开机就是慢闪红灯,拨掉跳线就变成一直快闪红灯,请高手指教可能是什么问题?我的是V1版的。谢谢

网友:
返厂维修是上策。

楼主:
买个新的主板195,不知道返厂维修贵不贵

网友A:
引用 楼主:
买个新的主板195,不知道返厂维修贵不贵

你大可以到网上找到华科尔的公司,咨询一下。我以前在华科尔的门店问过,也就十多块钱。但,还是以你自己咨询结果为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大可以到网上找到华科尔的公司,咨询一下。我以前在华科尔的门店问过,也就十多块钱。但,还是以你自己 ...

谢谢你的答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