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炸了MAVIC,DJI的程序有点脑残了

楼主(2017-05-17):
室内,想试下高感度拍照,关了避障,拉了窗帘,然后起灰,杯具了,因为光线暗,MAVIC没法悬停定点,盲头苍蝇一样乱撞。
想降落,程序估计是没法定点悬停就不给降落的操作权限,怎拉降落都没反应,于是MAVIC盲头苍蝇一样在大厅转,根本控不住,直到撞墙。

网友:
不能正常工作的地方硬上 只能是这样的结果

网友:
不是说了不要“晚上”飞吗,说明书应该有讲

网友:
霸王硬上弓的下场

网友:
楼主应该是高手啊,飞直升机的、飞这个应该没问题啊。

网友:
呵呵典型小白

网友A:
跟程序没关系呀,说明书上什么都写着。要想室内黑暗光线飞,切成手动模式,既然飞过直升机,控制这种小玩具应该问题不大呀。

楼主:
引用 网友A:
跟程序没关系呀,说明书上什么都写着。要想室内黑暗光线飞,切成手动模式,既然飞过直升机,控制这种小玩具 ...

手动模式是指运动模式吗?

楼主:
大家都是DJI股东?

DJI MAVIC闹的笑话其它挺多的,从bestbuy售后到避障性能。

当然,我现在想起来多轴的确不能象直机那样加熄火开关降落,这东西会直接砸下来。

网友:
楼主打错标题了?不是dji,是楼主

网友:
引用 楼主:
大家都是DJI股东?

DJI MAVIC闹的笑话其它挺多的,从bestbuy售后到避障性能。

脑残的parrot 就有一键炸鸡按键

网友B(2017-06-19):
到手先把“降落保护”关掉,否者会先用下视传感器检测地形的,这样会有几秒钟降不下来,关键时刻降不下来,就悲剧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到手先把“降落保护”关掉,否者会先用下视传感器检测地形的,这样会有几秒钟降不下来,关键时刻降不下来, ...

我昨天就是桨不下来,飞机拒绝降落、无奈手接、但我用手机控制、关不了油门、只能右手掐住飞机左手抠电池、急死我了

网友:
我是在房间飞忘了关下视,撞墙4个桨全挂,还好是地毯。

网友B:
是这样的。客观的评价,dji降落保护的作用是用来保护浆叶的,因为御浆叶离地低,地面不平,降落后浆叶会打到地上,浆叶损坏的概率上升,工程师故意加上去的,因为用户一般不完整的看完说明书,有的时候的保护反而会被用户喷。上面坏浆叶的朋友有没注意到一个“紧急停机的”设置,这个功能在室内飞行的时候就可以应对上面发生的撞击以后浆叶还在转的情况。我简述下用法,就是左右控制杆内八(默认设置是电机工作中,内八停机。空中飞行中这样做也会出发停机坠落),停住电机。具体设置要看你的设置,去看下设置吧

网友C:
最应该保护的不是云台镜头吗,浆才多少钱。。。

网友:
引用 网友C:
最应该保护的不是云台镜头吗,浆才多少钱。。。

云台高,后浆低。而且不平的话,高速旋转的浆打到任何物体会裂,也会被挂翻。下视传感器在这个保护是配合超声波传感器一起起作用的。在一米左右的时候才比对地面平整度。下视传感器还能和GPS传感器一起完成精确降落,设计说明说这个传感器在起飞的时候会在完成刷新返航点的时候拍摄下视的图片,记录返航点的地面纹理。(我也是在室内起飞时,进入姿态模式,没准备好打坏了一个浆叶才去查资料的)

网友:
既然只是测一下高感,为什么要飞起来?放在桌子上或者拿在手上不能拍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是这样的。客观的评价,dji降落保护的作用是用来保护浆叶的,因为御浆叶离地低,地面不平,降落后浆叶会打 ...

默认改了 有故障才会停机 我都是内8 怠速起飞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靠这个我也遇到过20% 电自己拉高返航 没法降落 手抓住了 也停不了机

你咋落的?等没电了自己掉下去..........

网友B:
引用 楼主:
手动模式是指运动模式吗?

楼上说错了,是姿态模式。御是在没gps信号或者信号弱的时候自己切换的,其他的比如精灵系列有3个模式P-A-F,而且可以手动切换。p是gps模式,a是姿态模式。gps模式是有定点的,不会飘。姿态模式是提供增加稳定性的,不会定点,只保证飞行不会翻,但是会左右前后飘。手动模式就是没有增稳,很难飞,要手不停的修正,否则会翻。我没有精灵,听说精灵2是手动模式的。还有F模式不知道是什么模式。御在室内光线不好的时候就会进入姿态模式,遥控器屏幕会显示“Atti”。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上说错了,是姿态模式。御是在没gps信号或者信号弱的时候自己切换的,其他的比如精灵系列有3个模式P-A- ...

不知啥模式,前两天室内又降不下来了。

这次有经验,控住灰机一会就下来了。

网友:
作死啊,不要在室内飞了吧。

网友:
姿态模式高手玩的,没一定初级航模操控能力非常难!

网友(2017-07-19):
我那天室内前方壁障,往后飞,XX的,后面没有壁障,直接撞在上铺床上掉下来,打在我手上,手打破了很大一个口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