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S,5300mAh锂电池过放

楼主(2017-05-17):
格式4S,5300mAh,锂电池。用BB响检测4块单片电池1#检测不到,BB响直接插到2#平衡充检测1.65V。3#3.63V。4#3.63V。。。。。。。B6充电器插上已经检测不到了,请教各位大神如何救回这块电池????

网友A:
B6切镍氢模式,最好0.5~1A充电 电压13V以上再换lipo继续充电

网友:
单独把这个电池接出来,用万能充充进去一点电,再用平衡充。我曾经用万能充救活了很多手机电池。

网友:
不过作为动力电池,这电池已死,当3S用吧

网友:
改装吧,应该能改成3S

网友B:
308可以,我修复过,也是放到1v多的时候。

楼主:
引用 网友B:
308可以,我修复过,也是放到1v多的时候。

308什么东西啊?

网友:
建议改成2S吧,锂电池过放一次基本上就宣告死亡了。。。
负极中间相炭微球结构塌陷,不再具有原来容纳锂离子的性能了

网友:
先用镍氢模式 电流设置1A 充电或者直接直冲,如果还是救不活,就改成3S 电池用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