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久没飞了,大神门推荐一款入门级穿越机,

楼主(2017-05-17):
很久没飞了,大神门推荐一款入门级穿越机,用什么机架及飞控?谢谢

网友:
KINGKONG90GT,LANTIAN 90L,银燕 BabyHawk, Fighter-130,DYS穿越机
全部小于250克,包你不用去注册X云

网友:
LANTIAN 90L无刷穿越机参数:

  • 机身轴距:90mm
  • 飞控:F3
  • 电调:BLheil-s 10A 4合一
  • 电机:1104 7500kv
  • 桨叶:2in
  • 电池:支持2S -3S
  • 图像传输系统:5.8G 25mw
  • 镜头倾斜:15度
  • 报警功能:BB响及灯光
  • 保护功能:带保护圈,有效保护电机和桨叶
  • OSD功能:90L机身集成OSD功能
  • 调参软件:Betaflight
  • 整机尺寸:120×140×30mm(包含保护圈尺寸)
  • 重量:66g(含保护圈,不含电池的重量)

EMAX BabyHawk 85mm室内FPV无刷穿越机

产品配置:

电机: 1104 5250KV 正螺纹
螺旋桨:TS2345三叶桨
飞控: F3 Femto 整机版

电调: Bullet 6A(BLHeli_S)
对角轴距(不含桨):85mm
飞机重量(不含电池):60.3g
包装尺寸:225mm*145mm*69mm
图传一体摄像头: CMOS 520TVL _25-200MW可调频率40CH
飞机最大外观尺寸(不含天线,扎带): 132mm*132mm *48mm
推荐使用电池:2S-300mAh (Molex 51005接头, 尺寸42mm*20mm*15.8mm)

楼主:
还有Leader-120

网友:
参数都有,任君选择

网友:
楼上的够为你负责任,机子都帮你挑好了

网友:
先搞个空心杯玩玩适应一下,以后在上无刷吧

网友:
哈哈哈哈哈哈,现在的话,130以上的都别看了,买了做完也是放家里当摆设

楼主:
谢谢各位,研究一下

网友:
先玩室内的

楼主:
原来一直玩450

网友A:
直机党啊?握手,我也爱直升机。玩穿越别买有刷了,直接无刷,直升机都玩过了,不差钱吧。建议买带bb响的。我是后悔了贪便宜买了Kingkong90gt,找飞机都找半天!!!

楼主:
引用 网友A:
直机党啊?握手,我也爱直升机。玩穿越别买有刷了,直接无刷,直升机都玩过了,不差钱吧。建议买带bb响的 ...

由于工作关系,很多年没飞450了,一直在家飞180,哪款穿越机适合我?

网友:
引用 楼主:
由于工作关系,很多年没飞450了,一直在家飞180,哪款穿越机适合我?

我也才飞一个月穿越,不太懂,不过先小鸡,耐炸安全。我飞Kingkong90gt带护圈很快就可以在广场中穿梭了。其他的真不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