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D机/KT机] 尝试,KT板T50加垂尾控面后炸机了

楼主(2017-05-17):
         当时犹豫买苏27还是F22,后来想兼顾一下速度和飘飘感选了T50。
         确实好飞,但是飞了几次渐渐明白,板机好飞,是因为轻,推重比远大于1,但是控制上确实不那么精确,而且最大问题的抗风极差,毕竟只是个板子,前进时边缘阻力很大,转弯时受风面又太大,所以应该说好飞,但是不好控制。
        陆陆续续飞了二十几个起落,平稳性倒是很好,有一次电量判断失误空中停机了,本以为这下完了,结果人家稳稳的滑行降落了。再后来因为太喜欢T50又不想玩涵道,所以打算自制一架,这架板机就做了验证机用了,看看自制机上能加什么都先用板机试一试,所以才有了这次尝试和思考。
        我的初衷是想在飞机转向是用垂尾给一点升力补偿,所以给垂尾加了舵面,用两个9g舵机拉,重新配重,飞行没问题,但是转向的时候总怪怪的,后来试了试不用副翼只用垂尾转向,可能也是打过了,飞机立马进入螺旋,当时不够高,无悬念炸机。
        后来我分析应该是打的过了,照理说倾斜垂尾在过弯时应该是能提供升力的,原理和V尾类似,但是我又想比如说副翼左转弯,垂尾应向右打,这时左侧垂尾提供升力,但是右侧垂尾呢,是不是反而给副翼了一个向右横滚的力,这个力是否就是飞机转向样子怪怪的原因。
        我又想,如果按照V尾的原理来分析,若是要让垂尾起到最好的过弯升力补偿作用,那垂尾本身就应该用V尾混控,可是这样一来操作是不是就更复杂了,效果会不会事倍功半。所以我有一个想法,干脆给垂尾做出翼型,然后两个垂尾都做一点V尾上升动作,就是左垂尾向右,右垂尾向左,两个舵面做成固定,角度给一点点即可,这样理论上无论飞机是副翼左转还是右转,垂尾都能提供一点升力,而且还能加速转向。
        还请老模友帮我分析分析。

网友:
感觉画蛇添足

网友A:
学技术,老老实实去飞有型翼

网友:
胸推机,除了su27那种垂直尾翼的,其他的都没必要开方向舵,开了也只能保持大仰角,实际高速飞行中几乎没用

网友B:
我也用SU27做了一个,当天试飞时3次进入螺旋,我采用的补尝方法是:方向舵与副翼联动、同时方向舵与升降联动。就是打左方向舵时,联动打右副翼舵、同时联动拉升降舵。我也在摸索中。
我用的控是天7,联动用K2开关控制。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我也用SU27做了一个,当天试飞时3次进入螺旋,我采用的补尝方法是:方向舵与副翼联动、同时方向舵与升降联 ...

我跟你的情况一样。想用f22加一个垂翼的!舵机延长线都买了。不知道怎么混控,我想把4通道和5通道混控,但是不会设置

网友D:
前拉四通固定翼才是标准练习机,这个当玩具玩玩也不错,没必要开方向舵,高速飞行用不上。另外方向舵转向必然掉高度,要配合副翼才能保持平衡。结合实际和别人的经验能让您更快入门。

网友:
引用 网友D:
前拉四通固定翼才是标准练习机,这个当玩具玩玩也不错,没必要开方向舵,高速飞行用不上。另外方向舵转向必 ...

完全赞同楼上的观点。

网友B:
引用 网友C:
我跟你的情况一样。想用f22加一个垂翼的!舵机延长线都买了。不知道怎么混控,我想把4通道和5通道混控, ...

你是什么控?天7我可以帮你。

网友:
这飞机最好不要玩。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你是什么控?天7我可以帮你。

我也是天七,就是不知道怎么把4通道和5通道混控

网友B:
引用 网友C:
我也是天七,就是不知道怎么把4通道和5通道混控

自古道:英雄莫问出处。有个别模友“看不起”玩板机的。我之所以要把板机安装方向,就是让它有更出众的性能,让“战斗机”飞3D效果,可能我是臆想.
我为什么要“方向舵与副翼联动、同时方向舵与升降联动”那?是因为试飞的时候,打左方向,飞机左滚、机头向下,进入螺旋,
为了修正,(也可以手动操作副翼和升降舵修正)就设置了“方向舵与副翼联动、同时方向舵与升降联动”.打左方向舵时,联动打右副翼舵、同时联动拉升降舵。
这个联动由K2开关控制,平飞和着陆时打方向舵使用,“做动作”时不用。
“板机”正常都是“三角翼混控”。我是右舵机1通道、左舵机2通道、方向自然是4通道。
在“高级设置”里设置可编程混控1、2、3.见下图。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也用SU27做了一个,当天试飞时3次进入螺旋,我采用的补尝方法是:方向舵与副翼联动、同时方向舵与升降联 ...

好办法,我大概明白一二点了,多谢兄弟提醒,我也试一试。其实现代战机飞行员靠的都是机内飞行控制辅助系统的帮忙,说白了就是个AI帮你做各种联动,玩航模的乐趣就是摸索,我觉得挺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学技术,老老实实去飞有型翼

呵呵,正在做的就是有翼型的,拿这个做实验用,光练技术不研究飞机本身,不觉得单调么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也是天七,就是不知道怎么把4通道和5通道混控

没错,同问这个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B:
自古道:英雄莫问出处。有个别模友“看不起”玩板机的。我之所以要把板机安装方向,就是让它有更出众的性 ...

学习了,谢谢,不过还是不是特别懂

网友:
送佛送到西!今天就让我这个“列兵”向“长官”汇报一下。什么是5通道?它的控制遥柄不就是K2吗!还纠结什么4通道和5通道混控?K2向下扳就联动,K2中立或向上就不联动(正常状态),
我发的图示已经非常简洁明了,拿出你的遥控器和飞机,设置一下,打一下方向舵不就全看明白了吗!
再解释一下什么是比率,比率25%,通俗易懂的讲就是:你打方向100%,副翼动25%,这里有个+.-号,它是表示方向的,就是向上还是向下。升降同理。

楼主:
引用 网友B:
自古道:英雄莫问出处。有个别模友“看不起”玩板机的。我之所以要把板机安装方向,就是让它有更出众的性 ...

明白了,好办法啊,这样一来调整好舵量就行了,回去看看我的futaba6j有没有这种混控功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