曲面铣削,用立铣刀、圆鼻铣刀、球刀感觉差不多啊?

楼主(2017-05-17):
这样一个零件,在Hypermill里的选3D等高精加工,垂直步距0.2mm,分别用6的立铣刀、圆鼻铣刀、球刀,模拟出来感觉都差不多啊。

求教怎么才能铣出光滑的曲面?

网友:
圆鼻刀和球刀加工出来效果差不多,立铣刀的话加工出来有细小的一层层小台阶,你设置的0.2就0.2小台阶。

网友:
要光滑的步距小点,要求不高可以步距大然后抛光

网友:
这个有难度

楼主:
还好,就是不好夹装,要分几次加工。昨天就把刀给撞断一把。

网友:
想在工件上铣圆弧底,用哪种呢?请教

网友(2019-02-03):
用仿型铣床应该可以控制精度到0.1-0.03左右。

网友:
圆鼻刀和球刀加工出来效果差不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