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LE发动机空中射桨小炸####

楼主(2017-05-17):
上周末飞我的德天飞机,结果飞3分钟左右射桨了,立马迫降,损失桨,桨罩,起落架。

固定桨的4个螺丝从根部直接断裂,我觉得是质量问题,跟厂家联系了,厂家说是螺丝胶没打或者是桨的孔开的太大造成的,桨是买的成品桨(出厂四孔已开好)。

本人油机接触的少,这飞机买来一年飞了不到5个起落,大家帮忙看看,是什么原因造成的,大家有没有遇到过这种情况。

网友:
点火提前角问题或者尝试调整化油器减少喷油量。点火快了或者富油都有可能造成这种情况。

网友:
可惜飞机了。怎么会4颗螺丝一起断裂呢?

网友:
自认倒霉吧,这种情况,厂家肯定不会赔你的

网友A:
技术不到位 就你装机有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技术不到位 就你装机有问题

请大事明示

楼主:
现在厂家说返厂维修,不要手工费,只要配件费和邮费,关键是害怕下次又射桨怎么办。。

网友:
12.9级的螺丝都能断掉也是厉害   以前见过朋友的不锈钢螺丝断掉的

网友:
螺丝拧太紧了?

楼主:
不知道啊,震动导致的?》

网友:
桨上的孔大了!5mm的螺丝,桨打4.9的孔,包你不松

网友:
不幸中的万幸,是不是楼主上的4条螺丝怕滑丝没敢上紧或扭力不均匀,我的20cc汽油机15×8的桨,上紧后桨背面能压进发动机桨垫1毫米深,楼主忽视了摩擦力

网友:
螺丝断了是存在横向剪切力。。。孔大了。

网友:
就是没上紧。

楼主:
下回使劲拧住,哈哈

网友:
楼主和我一样的飞机,不过我没射过桨

网友:
初步估计是桨没上紧,螺丝强度不够或者强度太高都容易断,从楼主的断口判断螺丝强度不够。我玩jc发动机它的桨固定方式和甲醇机一样,法兰螺母压着外面再压一颗螺丝从来没有射过桨,总感觉dle固定桨的方式不科学,桨上打孔麻烦,螺丝万一松动立马熄菜

网友:
小问题,螺丝可以取出来呀

网友:
我也遇到过这个问题,那是因为桨的孔打大了,造成震动,螺丝断在里面

网友B:
这种事找厂家能解决什么问题?赔飞机

网友:
可能是螺丝有点松了导致断螺丝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种事找厂家能解决什么问题?赔飞机

唉,发动机能给你赔了都不错了,还飞机。。。。。

楼主:
引用 网友C:
以前用DLE的发动机(排量比你这个大),磨车时也是用的六星的木桨,开始每次用完螺丝会变松一点(木头有蠕 ...

受教了,谢谢

网友:
孔径打大了 震动导致松旷 拉力促使直接折断螺丝

网友:
没打螺丝胶,螺丝震松动,然后断掉。

网友:
桨的孔开的太大造成的桨的孔开的太大造成的

网友:
木头是软的,飞机震动导致浆松掉了,越震动越松,然后就把螺丝切断了。切记,每次飞行前都要紧一下,因为木头软会凹陷。不飞的时候把螺丝松掉,浆又会回来一点。你可以把浆看成橡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