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25折叠件问题。大神请进

楼主(2017-05-17):
塞到一半就死活塞不进去了。管子是25mm的没错。折叠件内径不清楚。但是都.是Z25的 不应该塞不进去吧。 大家都是和我一样的吗?求解

网友A:
来点洗洁精,润滑一下。

网友:
试试把碳管边缘那里打磨成斜角吧。

网友B:
试问用过这款折叠件的模友们:这种方式靠谱吗?用久了会不会间隙越来越大?

楼主:
引用 网友A:
来点洗洁精,润滑一下。

晚上试试

楼主:
强度会不会减弱?

楼主:
引用 网友B:
试问用过这款折叠件的模友们:这种方式靠谱吗?用久了会不会间隙越来越大?

强度会不会减弱?

楼主:
引用 网友B:
试问用过这款折叠件的模友们:这种方式靠谱吗?用久了会不会间隙越来越大?

应该没问题看质量很不错的。70多一个呀

网友C:
我是用电钻把铝合金内壁打磨了一下安装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是用电钻把铝合金内壁打磨了一下安装的

我开始不知道会这么难装。现在是进退两难啊

网友D:
可能你买的折叠件有问题,我用的25V2镂空版的没问题啊

网友C:
引用 楼主:
我开始不知道会这么难装。现在是进退两难啊

是啊 我整的手都红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可能你买的折叠件有问题,我用的25V2镂空版的没问题啊

可能是吧 但是镂空的刚好没货。哎

楼主:
引用 网友C:
是啊 我整的手都红了

我手都起泡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手都起泡了

别太用力。。。我的弄好了

网友:
轻轻打磨一下,带个斜角 不要太大

网友E:
这种打磨轮里面磨一下就行了. 应该是有毛刺.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这种打磨轮里面磨一下就行了. 应该是有毛刺.

我有这种。但是塞到一半才知道这么难塞。现在进退两难。打磨不了。昨天硬敲进去了。还算可以

网友:
有没有想过碳管尺寸精度不高呢?我之前买的碳管几根误差都挺大的

网友(2017-06-17):
你这是Z25V2未镂空版,价格50元左右一个,像你这种情况有两种可能,一种就是真的你的折叠件内径尺寸小了,不过这种情况比较少,基本不可能,我是从来没有遇到过,第二种就是你的碳纤维管买的不行,一定要买负公差的碳管,碳管的生产厂家做碳管时都有公差的,你要注明买负公差就可以了,如果这两种情况之外还不行,就是你切碳管的端口没有去除毛刺导致的

网友D:
引用 楼主:
可能是吧 但是镂空的刚好没货。哎
怎么会没货啊,我的供应商随时有货,估计你没有找对人,有需要我介绍给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