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120d02s尾舵机怎么选择?

楼主(2017-05-18):
原厂的很快抖舵,擦了电位器也不行,准备升级一个尾舵机,看了蓝箭的05010,听说有人改了后会金鱼,店家的描述是降低感度来解决,我担心降低感度会影响尾巴手感,大神们,难道说舵机速度快会导致金鱼吗?那选一个稍微慢点的行不行看了一个这个,力量不知道够不够

网友A:
最好是03018啊

网友:
我记得有个3013那个,算是速度最快了

楼主:
没有,最快最力是05023,03018和这个舵机参数差不多的

网友B:
3013和3018都行。

楼主:
引用 网友B:
3013和3018都行。

已经下单了,05010,价格一样,重2g不到,更快更大力,还有05023 我觉得有点超过了,价格也差10块

网友C(2017-06-20):
买到合适的了吗?求设置!
来自微站

楼主:
引用 网友C:
买到合适的了吗?求设置!

我买了05010,还行吧

网友C:
引用 楼主:
我买了05010,还行吧

相关的设置参数是多少啊?例如舵机形成量,感度等等

楼主:
引用 网友C:
相关的设置参数是多少啊?例如舵机形成量,感度等等

那你看着尾巴调啊,我是换了原厂的球头调的

网友D:
5010金鱼尾不太好搞

楼主:
引用 网友D:
5010金鱼尾不太好搞

用原厂球头完美解决,感度可以去到很高,05010的舵臂最近的孔也长,可以再靠里开孔的,我为了省事,干脆用了原厂球头,有人说这样行程不够,看起来是行程到不了底,可是自旋速度足够快,锁尾也很好,这样就是够了

网友D:
引用 楼主:
用原厂球头完美解决,感度可以去到很高,05010的舵臂最近的孔也长,可以再靠里开孔的,我为了省事,干脆 ...

锁尾确实很硬,扭力也表现不错,可惜有些金鱼尾,想了很多办法,舵机已经出了,可能是我的调试不到位吧。

楼主:
引用 网友D:
锁尾确实很硬,扭力也表现不错,可惜有些金鱼尾,想了很多办法,舵机已经出了,可能是我的调试不到位吧。 ...

你就没试过用原厂球头吧

网友D:
引用 楼主:
你就没试过用原厂球头吧

原厂舵臂,现在用的3018也是原厂舵臂。

楼主:
引用 网友D:
原厂舵臂,现在用的3018也是原厂舵臂。

那估计就是机械方面的原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