推荐一种好飞的小水机

楼主(2017-05-18):
https://v.qq.com/x/page/u0398fgx1eu.html
这是用kt板制作的小水机,工艺简单,容易制作,飞行性能不错!
机身用5mm魔术板制作,因为kt板强度不够,容易损坏。

网友:
乐在其中,精神可取

网友:
北极星,a5

网友A:
重量才是核心问题,重量多少?

楼主:
引用 网友A:
重量才是核心问题,重量多少?

机身185g,<不含电池》电池60g,浮筒80g起飞重量325g

网友B:
超250g了,室外飞行做好准备

网友C:
希望 看到 “水面起飞————空中飞行————水面降落”的视频!

楼主:
引用 网友B:
超250g了,室外飞行做好准备

这是航模,不是无人机超250g有问题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希望 看到 “水面起飞————空中飞行————水面降落”的视频!

上面有视频链接,你可能没有注意!https://v.qq.com/x/page/u0398fgx1eu.html

网友C:
引用 楼主:
上面有视频链接,你可能没有注意!https://v.qq.com/x/page/u0398fgx1eu.html

     感谢您的指点,我只能看到题目“小水机首飞”一点击,就是“我爱祖国的蓝天”歌唱。很想向您学习。能不能不用链接的方式将视频直接放在第一页照片下面,再详细介绍模型数据,动力遥控、动力设备。就更完美了,便于爱好者学习。

网友B:
引用 楼主:
这是航模,不是无人机超250g有问题吗?

问题是执法者现在分不清什么是航模,什么是无人机。因为现在解释权不在你手里,说是无人机就是无人机。先没收等查清楚再去认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感谢您的指点,我只能看到题目“小水机首飞”一点击,就是“我爱祖国的蓝天”歌唱。很想向您学习。 ...

该机是即兴之作,没有画图,翼展600MM,身长560MM,机身用5MM魔术板制作,机翼用5MMkt板制作,配置:2206电机1500kv,9g舵机3个,4通接收机,15a电调,8*6桨,3s750mh电池
上述数据希望对你有帮助!

楼主:
引用 网友B:
问题是执法者现在分不清什么是航模,什么是无人机。因为现在解释权不在你手里,说是无人机就是无人机。先 ...

碰上这样的,那确实没有办法,俗话说得好:秀才遇到兵,有理讲不清!

网友C:
引用 楼主:
该机是即兴之作,没有画图,翼展600MM,身长560MM,机身用5MM魔术板制作,机翼用5MMkt板制作,配置:2206 ...

感谢您的指导,看不见视频,很遗憾!

楼主:
引用 网友C:
感谢您的指导,看不见视频,很遗憾!

你用鼠标左键双击我回复那用黑线划了的链接便可看视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