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人求老鸟解惑,关于装机的问题

楼主(2017-05-18):
本人穷B一枚,买不起成品机想自制一架翼展1.3-1.4,机身长90-1米 满载2.5-3KG左右的飞机,动力系统怎么搭配,最好能有冗余,求大神指点迷津,对了 忘记说了我想整个双发的用2212,1400KV 3S 8寸桨可行么?

网友:
更具你说的翼展和机身长度以及载重,最符合接近的就是小胖子了,我的小胖子2KG 拿在手里掂量时候感觉已经有点重了,而且这个时候飞机需要维持升力的速度就已经在50公里每小时上下了。你要这么哥飞机支持2.5KG~3KG。最现实可靠的解决方案,好好学习,天天向上,努力赚钱,早日买死胖子,或者双子星之类的机型。顺便补充一下,这个重量动力2814 或者2820的电机就差不多了

网友:
满足要求的f3p都可以,机体可以自己做,kt板也便宜。。。配置2206,12a电调,3s电池,价格也不贵

网友:
二楼说的对,努力赚钱买胖子

网友:
自制的成本未必低,再有如果不是老手的话,自制的飞机也很难保证好飞,再炸机就更麻烦了。可以考虑论坛里靠谱的二手机。

网友A:
建议买个冲浪者,100块搞定,听我劝。

一个七年老菜鸟得建议!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建议买个冲浪者,100块搞定,听我劝。

一个七年老菜鸟得建议!

同意,尤其在这个风口浪尖上 天行者1800炸掉, FX61送人, 天行者X8雪藏, 专心玩冲浪者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同意,尤其在这个风口浪尖上 天行者1800炸掉, FX61送人, 天行者X8雪藏, 专心玩冲浪者了

OK 就这么滴了 冲浪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