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装坦克遥控问题

楼主(2017-05-18):
感觉现在的坦克遥控是乱麻麻的,不知道如何选择,希望前辈给个意见:想法有2个     1:自己购买坦克底盘,然后改造。  2:直接购买便宜成品坦克改造。

要求:想用来多人对战   红外线,(或者pp蛋对战但这个违法吗),10多人左右吧,遥控距离不用太远,估计50米之内用吧,坦克炮塔上直接固定安装摄像头(考虑图传,或者wifi传输视频)

遥控器想法:(新手,可能很多想发不前面,望指导)
1.用传统天地飞等遥控控制,但感觉发射不方便(没按键),声卡怎么安装,怎么设置出不同的声音。感觉一般6通道的遥控器好像不太够用啊:1前进后退  2车子转弯3炮塔旋转4炮管调整5发射6熄火7炮管后退效果8声卡9红外线接收。。。。
                                           是不是这个不靠谱啊,还是我的设置不对
2.恒龙2.4g遥控器套装,但网上说手感很差,那个外观感觉不怎么样啊
3.单片机wifi控制,但是好像感觉红外线接收,声音不好弄啊。
求前辈指点下用那个好,怎么设置,谢谢了

网友:
买底盘改造,除非你想买金属底盘,否则看你的要求还是买个成品按需求改造,恒龙功能都有,就是比例线性不好。至于以后怎么玩全靠自己一时兴起啦!入手还是低配玩起来再说。

楼主:
怎么没人帮下忙啊,谢谢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怎么没人帮下忙啊,谢谢了

有不同的需求玩法,反正我是点到位了

网友:
你都没基础,不看贴,张口就问,神仙也没法回答你

网友:
你要问的问题的80%都可以在你想买的设备的店铺上看到说明书。但是最重要的一点,你有没有改造过的经验?或者动手能力很强有工具?如果一点基础都没有的话 最好先别去想那么多想法,从最基础的改动开始找帖子学习。

网友A:
直接买主板自己组装下,还能编程好用得很!

楼主:
引用 网友A:
直接买主板自己组装下,还能编程好用得很!

谢谢,现在也是这样考虑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