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BF 3号电机转速特别快

楼主(2017-05-18):
用黑蚊F1飞塔。BF软件。3号电机转的特别快。油门推一点点就比其它3个电机转的特别快。无法平稳起飞。大神们要如何调飞控设置啊?另外电机也特别发热。总感觉有些不好。。。

网友A:
控油门行程中点没设置到1500,通过遥控器油门微调(遥控菜单内中立位调整)达到1500后就正常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控油门行程中点没设置到1500,通过遥控器油门微调(遥控菜单内中立位调整)达到1500后就正常了。

这个在BF软件里调么?这里调完了还要在遥控器里再调吗?调2次?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在BF软件里调么?这里调完了还要在遥控器里再调吗?调2次?

这个跟BF里填的那个1000,1500,2000是两回事儿。填的那个是告诉固件最小中间和最大油门量。现在做的是遥控这边,让遥控的打杆量同固件一致。

网友:
飞起来就正常了

楼主:
调油门已经解决

网友(2019-04-12):
引用 楼主:
调油门已经解决

我也是三号电机特别快,我需要调油门哪方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