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司机们有没有遭遇过电调低速堵转和启动不顺畅的问题

楼主(2017-05-18):
真是奇怪了,其他电调很好,只有这一个出现了问题。位置也换过了,确定不是信号输出问题。百思不得其解。。。忘老司机指教?x&sharefrom=android

楼主:
视频怎么老挂。。。?x&sharefrom=android

楼主:
只要油门收到一定程度1号机立马堵转翻车炸鸡

网友:
增大怠速油门量

楼主:
这个也设置过了,即便设置到最高瞬间启动时也会卡顿不顺畅,也有几率会直接堵转

楼主:
就比如说弹射起步,猛加油门一号机会因为反应迟钝翻车

网友A:
电调的进角挑一下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调的进角挑一下试试

尴尬了,似乎无法通过CC3D设置bls程序。。。

网友B:
还有个可能是这个电机的定子松动了

网友:
遇到过,试了很多电调+电机的组合,还找卖家换了一个电调一个电机,最后有一组是好的,也就算了,其实也不知道怎么回事。

网友:
感觉可以切换一下进角试试,我以前也遇到类似的油门到了一定的范围电机就会莫名的抖动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还有个可能是这个电机的定子松动了

电机没有问题,因为调换过试了,确定电调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