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naza v1和naza lite没有自带的pmu,可以用什么电源模块代替

楼主(2017-05-18):
【求助】naza v1和naza lite没有自带的pmu,可以用什么电源模块代替?

网友A:
随便一个5V3A的UBEC就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随便一个5V3A的UBEC就行

怎么接线呢?

网友:
随便一个+-接5V就行了

网友:
花几块钱买一个MP1584模块 输出调到5V即可

一个MP1584或者2307模块
有4个焊点和一个旋钮
IN+ IN- 和电调一样并接在电池两极
OUT-可以悬空 OUT+接飞控中间那个+5V输入位置。
连接飞控/接收机之前先旋转旋钮使得OUT+和OUT-之间电压5V。

网友:
引用 楼主:
怎么接线呢?

接X1就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