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请教老师问题... ...

楼主(2017-05-18):
请教老师们个问题,为什么 18SZ 控里 油门标定 时 油门行程要设置到135-135电调才认,新建模型时默认是:135/100 --- 100/135
电调:好盈V3 50A
机子:450L
电机:1800KV

楼主:
没一个老师告诉学生,这个问题么?

网友A:
你一说老师,本来想告诉你的人估计也不好意思了,都是模友嘛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一说老师,本来想告诉你的人估计也不好意思了,都是模友嘛

个人观点认为,老师即是一种尊称,更是一种礼貌.
既然有问题,请教别人,叫声老师理所当然
再者,本来新人向老鸟请教,叫声老师不为过吧,觉得那样会更礼貌一些...

网友A:
还没福气用到18嫂子,不好说很准确。就我以前遇到过的情况,的确有这问题,控上的油门行程要到极限设置,电调才会正确识别,之后可以改变行程设置,但也没必要。过去玩有副翼的时候,控上的很多设定非常有意义,除了锁尾(因为有陀螺仪)和油门(因为有电调),其他还是要在控上细细调整的。现在的无副翼,使用三轴陀螺仪,控上的功能基本上用不到了,所有涉及到的通道全开就是了,否则就会产生冲突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还没福气用到18嫂子,不好说很准确。就我以前遇到过的情况,的确有这问题,控上的油门行程要到极限设置,电 ...

哦,是否可以这样理解.
油门通道下,电调要完成转速标定,必须得是行程和最大值一致并有效,这样电调才可按程序设定完成转速标定.
本例中,倘若最大范围135,行程却是100,这样电调就会认为摇杆没到最大点135的位置,而导致标定失败?

网友A:
引用 楼主:
哦,是否可以这样理解.
油门通道下,电调要完成转速标定,必须得是行程和最大值一致并有效,这样电调才可按 ...

从实际情况来看我一直就是这样认为的,但没有理论依据,也请大伙懂的给出解释,一起学习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从实际情况来看我一直就是这样认为的,但没有理论依据,也请大伙懂的给出解释,一起学习

好的,感谢老师分享您以前的经验,谢谢.
航模路上需要学习的东西很多很多,我等单飞新手遇到问题只有不耻下问,才能有所收获.
还望老师们不吝赐教.

网友:
特娘的,我的18sz推油门出现的怪怪叫声,一直不知道怎么解决

网友:
老师不是  进来学习的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