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雷傲知识堂)旋翼无人机电池、电机、螺旋桨选型与搭配

楼主(2017-05-18):
1 电机KV值:        ——大KV配小桨,小KV配大桨。
       KV值是每1V的电压下电机每分钟空转的转速,例如KV800,在1V的电压下空转转速是800转每分钟。10V的电压下是8000转每分钟的空转转速。
绕线匝数多的,KV值低,最高输出电流小,但扭力大
绕线匝数少的,KV值高,最高输出电流大,但扭力小
       KV值越小,同等电压下转速越低,扭力越大,可带更大的桨。KV值越大,同等电压下转速越高,扭力越小,只能带小桨。相对的说KV值越小,效率就越高。航拍要选用低KV电机配大桨,转速低,效率高,同样低转速电机的震动也小。对航拍来说这些都是极为有利的。

2 电机型号:
        ——定子粗的,力气大。
       电机型号,如2212,3508,4010,这些数字表示电机定子的直径和高度(如下图)。前面两位是定子直径,后面两位是定子高度,单位是毫米。
       前两位越大,电机越粗,后两位越大,电机越高。又大又高的电机我们称为高富帅。力气大,效率高,价格越高。。。

3 电机效率:
        —— 3~5A,效率高
       效率的标注方式是:g/W(克/每瓦)电机的功率和拉力并不是成正比的,也就是说50W的时候450g拉力,100W的时候就不是900g了,可能只有700g。具体效率要看电机的效率表。大多数的电机在3A~5A的电流下效率是最高的。
       一般正常飞行时,效率保持在合理的范围内,能够很好的保证续航能力。
       以朗宇X3508S-700KV电机(下图)为例讲解,配APC1147桨,4S电池,5A电流时,效率8.1g/W,产生推力为600g,如果为4轴飞行器,共产生2.4公斤推力。对于4S 5000mAh电池,考虑各种影响因素,性能减半,续航时间也应该在30分钟以上吧。(没试过,理论推断!)
       此时,电机工作刚好工作在最大推力(1500g)的2/5处,飞行性能较优。

经验一:整机重量,应该小于电机最大动力的2/5。
       很多入门玩航拍的都会选择2212电机,为啥呢?大多新手教程都拿2212电机说话。
       对于入门玩家来说2212电机确实可以。但对于航拍来说,2212明显不够。四轴超过1.5公斤的重量这电机就歇菜了。而大多入门航拍都是1.5~2KG的机子。
       可能有人说某品牌的2212电机最大拉力830克,最大不是有3320克拉力吗?怎么会带不动呢?这就要扯到四轴飞行方面了,四轴的升力除了把自身抬起来之外还要用一部分力来前进后退,左右横滚。最关键的还有抗风,我的建议就是保留五分之三的升力来做这些动作和抗风,而且电池电压降低后不至于升力不足而炸鸡。通俗的说就是2212电机四个最大拉力是3320克,整机重量不要超过最大拉力的五分之二,也就是1328克。如果超过这个界限,那么电机就是高负荷运行,后果就是效率变低,电机震动变大,(朗宇和XXD2212的动平衡很差,高速运行时整震动很大很大)影响飞控自稳,你会看到飞机起飞后不断颤抖。一遇到风就摇摇欲坠。我当初的第一台四轴也是2212电机带云台1800G左右,就是这种情况。经过我反复测试,起飞1400克以下就很稳,超过1500克就随时可能炸鸡。
经验二:选电机一定要看参数表,如果没有参数表,请不要选择。
       四轴用的电机基本都是外转子电子。内部绕线圈的是定子。很多无良厂商都标注的电机型号指的是外转子。一不留神就受骗了。比如某4006价格65元左右。但你买到的不是真正的4006电机,其定子是3506的,又比如某110元左右的4225电机,其内部定子实际是3508的。这种电机一般以低廉的价格,虚标的参数来吸引玩家购买。实际做工差,动平衡烂,效率低,一致性差,工作不稳定等一系列缺点。大家一定要擦亮眼。电机对于航拍来说很重要!!!一定要买知名品牌的电机,质量有保证(知名品牌的电机都有完整的效率表和全油门温度。没效率表和不敢标注全油门温度的就直接无视吧。)。

4.电调

      电调也就那么几个品牌可以选择。主流品牌好盈,蜘蛛,中特威。
      航拍电调的标杆是好盈铂金30A电调了。以响应快速,细腻的油门手感而受到玩家的亲赖。价格也不贵。当然,价格便宜的天行者系列和飞腾系列也还可以。蜘蛛电调,价格便宜,性能也不错,也是很多人用。但是很多模友反映蜘蛛电调搭配某些4字开头以上,低KV电机会有堵转现象。严重的经常堵。轻一点的时不时的给你堵一下也够你受的了。为了预防堵转而炸鸡,蜘蛛电调还是搭配4字开头以下的电机或者高KV电机。而4以上的电机还是建议用好盈铂金吧。至少没听说过谁堵转过。

5.螺旋桨
       规格型号:
       螺旋桨规格,一般由4位数字表示,前两位数表示直径,后两位表示螺距。以1060浆为例,10表示桨的直径是10英寸,60表示浆角(螺距,6.0英寸,也就是152.4mm)。

       经验:
       桨算是四轴中很重要的一个配件,也是很容易损坏的一个配件。航拍需要的是稳定和效率,桨当然是选择APC和DJI。其它飞越和乾丰的桨也还可以。大多航拍还是建议选择APC,是正品APC哦,仿的拿来试飞是个不错的选择,炸了也不心疼。。APC效率高。大载重的可以选择碳纤维桨。载重很大的话可以选择榉木桨,不易变形。一些便宜的劣质桨建议大家不要用。还有就是不管什么桨,到手后做一下动平衡,就算是正品APC也要做下桨平衡。飞行中难免磕磕碰碰,只要桨伤到一点就得拆下来做下动平衡,几分钟事却能保证你飞行的稳定。
       相同的电机,不同的KV值,用的螺旋桨也不一样,每个电机都会有一个推荐的螺旋桨。相对来说螺旋桨配得过小,不能发挥最大推力;螺旋桨配得过大,电机会过热,会使电机退磁,造成电机性能的永久下降。

6.电池

       1、电池容量:
       5200mAh,意味着以5.2A电流放电,可以放1小时。当然,我们只是这么理解。实际放电时间,需要参考电池厂家提供的相关技术参数。

       2、放电能力:
       30C电池,指的是电池的放电能力。对于30C电池,最大持续放电电流为:电池容量X放电C。
       例如:5200MA,30C电池,则最大的持续电流就是=5.2X30=156A(安培)。
       如果该电池长时间超过156安或以上电流工作,那么电池的寿命会变短。
       对于电池的单片电压,充满电时应为4.15-4.20较合适(3S电池对应12.6V),用后的最低电压为单片3.7以上(3S对应11.1V,切记不要过放),长期不用的保存电压最好为3.9(3S对应11.7V)。

       经验:
       飞机重量选择电池容量,太大的话飞行效率低,太小续航时间短,建议云台和图传单独使用一块3S电池供电,2200MAH15C足矣。记得不要买很便宜的电池。

7.机架

       选什么机架好呢?
       2kg以下的机子可以选玻纤机架;2kg以上的果断上3K碳纤维,当然价格也是不便宜;动手能力好的也可以自己制作机架。

       我应该用多大的机架呢?
       这个是有计算公式的,计算公式如下:
机架轴距 = (桨的英寸*25.4/0.8/根号2)*2。
桨的尺寸(英寸) = (机架轴距/2)*根号2*0.8/25.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