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坐标如何转换

楼主(2017-05-18):
看到民航局空管局公布155个民用机场净空保护范围数据,真是太好了,本来我要一个个机场去查,这下都有了。我会把点位绘制到这里http://www.e-fly.com.cn/myairports/getAirports.php,这个网站已有23个机场限飞区域。

另外请教老司机,如何把坐标
N40°13.7′E116°31.7′
转化为N40.XXXX,E116.XXXX这种格式。
感谢,我用的百度地图API,百度坐标系。

网友:
把度数后面的数字乘上60再除以100得到的应该就是xxxx

网友:
把度数后面的数字除以60再除以100得到的应该就是xxxx

楼主:
引用 网友A:
问下,这个跟机场净空区有什么区别,这个范围好像要小。满足这个,可以不满足机场净空区么?

现在图上的范围是 以跑道中心点为圆心,以10-15公里为半径的两个圈,不能精确描述禁 飞区净空区域。最近民航更新了最新的数据,不规则区域, 我也正在更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