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伟力110双桨的问题

楼主(2017-05-18):
新买的推油门感觉有点震动,拿手里仔细看发现110有点双桨,桨夹连杆是固定长度没法调,大家怎么解决的?

网友:
调十字盘

楼主:
调十字盘,双桨没了,盘就不平了吧?

网友:
换桨I,有的桨质量问题,

网友:
我都懒得说了

网友A:
楼主对双桨的理解有误。
你图片这种状态是油门位于什么状态下产生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对双桨的理解有误。
你图片这种状态是油门位于什么状态下产生的?

在3d开关打开的情况下,而且在油门中点时两桨叶不平,推油门转起来桨尖处明显看到双桨

楼主:
引用 楼主:
在3d开关打开的情况下,而且在油门中点时两桨叶不平,推油门转起来桨尖处明显看到双桨

上个图片看下就直观了

网友:
主轴弯了要不横轴弯了,要不螺距拉杆天生高低脚

网友:
2片桨对换一下

网友:
桨夹是塑料的,桨也是塑料的,所以拉杆和桨夹都有轻微变形的可能,手轻轻掰一下就好。

网友:
中联的橡胶垫圈变形,横轴弯只有这两种可能

网友:
横轴主轴上的相关零件,慢慢做排除法

网友:
检查主轴,横轴,中联,或者大桨有问题

楼主:
桨换过了,没什么效果,把桨夹连杆换了下有点改善,能在控里或主机软件里调试就好了

网友:
双桨软件没法调

楼主:
新机器貌似三轴应该不至于吧,仔细看了下两个桨夹螺距度数有差别,能有个可调连杆应该就能解决了

网友:
2号舵机臂位置不对。 十字盘也不平

网友:
主轴横轴旋翼头都确认OK的前提下(如果这都不能确认先解决机械问题)。开控,清除控里面所有的subtrim设置使其归0。控的配平开关清0。接通飞机电源。将飞机放平不能让舵机有方向修正。控左边摇杆移到中间的0螺距位置。卸下白色的舵机臂螺丝从机械上先基本调平。再用控的subtrim微调将三个舵臂调平。在这个前提下,先调后面的舵机拉杆。从下面的钩子到上面的球头扣,两根要一样长。将后面两根拉票装上舵机并将球头扣连接十字盘。从后面看。左右两边的舵机臂和十字盘的后侧应该是平的。装上前面的舵机拉杆。从侧面看十字盘。如果不平就只要调整前面的拉杆长度,直到十字盘平为止。把桨叶拉平至和桨夹同一平面。看其中的螺距方向。如果是正螺距,我们后面就要把三根拉杆同步拧短。如果是负螺距,就要拧长。确认螺距正负后,把两桨折至平行。就像LZ的载图。开始调整舵机拉杆长度。(因为100级小机螺距拉杆是不可调的,只有调舵机拉杆。)三根舵机拉杆一定要同步调。假设你把前面的舵机拉杆拧短了两圈。那么后面的两根舵机拉杆同样也要拧短两圈。保证十字盘是平的。还要注意舵机拉杆的螺纹行程。调好后上下推拉控左侧的摇杆。之后回到0螺距。如果此时两片桨叶产生夹角大于5度。再次确定是正螺距还是负螺距再调整拉杆(正缩短拉杆,负加长拉杆)。再推拉,回中位。在0螺距时两片桨叶应该是没有夹角或者很小夹角(约1-2度)。小机不太可能调得非常精确。因为桨上不了螺距尺,也没有螺距拉杆可调。

总结:机械部分必须保证没有问题。否则怎样调都不行。先大致调平舵机臂。再用subtrim微调调至平。之后调平十字盘。再根据螺距正负同步调拉杆。保证在十字盘平的前提下。飞机的双桨现象减至最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