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轴缺一轴如何安全降落?

楼主(2017-05-19):
飞控不能稳定的情况下,

网友A:
照样飞,飞控能稳住

网友B:
6轴缺一轴还是能扛着降落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照样飞,飞控能稳住

不能稳住呢?

楼主:
引用 网友B:
6轴缺一轴还是能扛着降落的

会往一侧偏,

网友:
引用 楼主:
会往一侧偏,

飞控不能稳住,就靠你手动修正喽,还是能有机会的。

网友:
不能稳住就换飞控吧. .. . 六轴少了一个, 不就变四轴多一个不转的了, 如果飞控这都控制不了, 可以扔了.

网友:
可以的但是会出现晃动。飞控的介入会让剩下的桨尽可能去你补失速桨的空缺。

网友:
如果不能控制的话会往一边倒这个时候你得手动打相反方向舵面

网友:
动力余量大 -> 楼上说的
动力余量小 -> 想办法留个全尸吧。。

网友:
这要看你飞机的拉力,5个轴的拉力能带动飞机就没问题,拉不起来只能听天由命吧,一般情况是切手动先升高,在往回控,或者你可以设置无头模式,切成无头模式,直接升高往回拉(这都是在你飞机5个轴能带的起的情况下)带不起来的话就直接看哪里空旷没人直接往那边飞,或者直接让他掉,顶油门,不要让飞机掉的太快

网友(2017-06-19):
主要看你头脑是否清醒,稳住神,还是可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