玩PIX四轴的请进

楼主(2017-05-19):
玩了很久的APM四轴,最近装了个乐迪的PIXHAWK四轴。飞起来总的感觉还可以,稳定性非常好,就是推油门时桨的转速反应很肉,比起APM的灵敏度要差。猛推油门时机子上升速度也慢,下拉油门时机子下降也慢。
玩过PIX飞控的朋友是不是也有这样的感觉?如何提高PIX飞控的灵敏度,请示教。

网友A:
我虽用的事PIX,但我的飞机是变距四轴,即把3DQ的飞控换成PIX了,当然得改程序。所以我不存在你的问题。我的是全能板的3DQ。

网友B:
先校准一下电调、油门,然后确认一下飞行模式:定高、悬停模式的油门都反应慢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先校准一下电调、油门,然后确认一下飞行模式:定高、悬停模式的油门都反应慢

谢谢,这些都校准过了,也还是反应慢。

网友C:
不会是定高模式吧,自稳模式不会啊。

网友D:
好像有个微调的吧?调节灵敏度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好像有个微调的吧?调节灵敏度的。

没有什么微调可以调节灵敏度。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不会是定高模式吧,自稳模式不会啊。

就是在自稳模式下飞的。

右图是PIX飞控的400机(2212 KV980电机  9450桨),左是APM的450机(2312 KV960电机 1045桨),两机电调都是乐天20A。今天上午飞两架,还是感觉APM机反应要比PIX机灵敏。从稳定程度看(高空定点悬停),PIX比APM好许多。PIX像钉钉子,APM有少许晃动。
无论飞航线还是刷锅、翻飞,两机都差不多。就是机子对油门的响应有差别(也不是很大)。我的看法是:PIX稳定度高适合航拍,因此机子对油门的反应稍微迟钝些可以使航拍效果更好些。而APM更适合暴力飞行。

网友E:
全部参数表,设置一下最大加速度试试

网友F:
PIX 有手感参数可以调整的。还有 PID 调整好后也可以改善手感。

楼主:
引用 网友E:
全部参数表,设置一下最大加速度试试

请详细说明好吗?谢!

楼主:
引用 网友F:
PIX 有手感参数可以调整的。还有 PID 调整好后也可以改善手感。

何为手感参数?请细表来述。谢!

网友F:
引用 楼主:
何为手感参数?请细表来述。谢!

这个我脑袋还真记不住,APM  PIX参数太多,不好记,不过你可以在参数表里一项项看,有详细介绍的。
另外参数表里,有项好像是标准参数,里面就是我们常用的可以去调节,试试手感。没记错的话,有项叫做RC Feel之类的,可以调节飞机反映的灵敏度,直接效果就是你打杆飞控响应的速度。
还有项全部参数,就是所有的高级参数都可以动。

网友G:
引用 楼主:
何为手感参数?请细表来述。谢!

扩展调参里面最上面那一排pid好像就是调节遥控器手感的,你调大点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G:
扩展调参里面最上面那一排pid好像就是调节遥控器手感的,你调大点试试

调过,不起作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F:
这个我脑袋还真记不住,APM  PIX参数太多,不好记,不过你可以在参数表里一项项看,有详细介绍的。
另外 ...

调过,不起作用。

楼主:
感谢朋友的帮助。试调过多项参数也不起作用。看来PIX飞控就是这样设计的,不理它了。肉就肉,飞时小心些就行了。

封贴!

网友(2017-06-22):
好久没上论坛,上次我说的最大加速度是定点模式下的。如果你飞自稳模式也不一样的话,调那个没用了。你看一下最大倾斜角度吧,PIX默认手动最大35度,APM好像是45度。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虽用的事PIX,但我的飞机是变距四轴,即把3DQ的飞控换成PIX了,当然得改程序。所以我不存在你的问题。我 ...

pix飞控都要修改什么才能支持变距啊

网友(2017-07-23):
你用的是啥固件?我用 px4+方波电调响应速度非常快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