终于淘到一个不错的m8n gps, 心情愉悦. 谁说便宜没好货的?

楼主(2017-05-19):
用了n个号称是m8n的gps了, 以前不注意没细看, 后来发现手头的m8n无一例外全是假的. 别的不说, 但是m8n模块上的贴纸就假的可以. 真货至少红点和黑点外面都有一圈细细的白圈. 因为这个原因, 雷家的那些标高价的都没敢买.  那个乐迪的se100, 买来就试过, 一样的烂, 搜星半天也没几个.  后来找到一个没壳子的m8n, 号称是真品, 而且eeprom可写, 掉电不会丢资料设置. 才百来块, 于是怀着试试看的心情买了一个, 就是冲着那个eeprom去的. 要知道我之前买的包括乐迪那个都是不能保存参数, 电池一没电就玩完. 难不成我每天插着m8n充电? 而且这些gps没有一个可以升级的, 都是2.01版本固件.

下面贴几张图, 哪儿买的就不说了, 免得有人说我打广告. 我这就是造福一下其他人, 要知道我自己在坛子里又搜又找了好久也没得到个准信儿.!!

模块的照片.贴纸做工和真的是完全一样

模块内部拆开看看.

因为条件关系, 室内窗口桌子上测试的. 开机1分钟. 我家不是楼房, 门口都是树的院子, 用之前的乐迪,院子里都难搜到星

接ucenter 看的固件版本, 出厂就是3.01, 后面有硬件资料, 以后升级无压力

这个是乐迪的gps对比

固件2.01, 后面空空如也, 不能升级固件.
忘了说价格了, 11x. 比雷家的良心多了. 做工自己看!

网友:
私聊给链接

楼主:
我是aliexpress买的. .. 只发海外. tb上有一样的.

楼主:
今天绑在自拍杆上伸到窗外, 热启动十几秒,

网友A:
我的 非凡G2 N8M 30秒内18-20星 很正常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的 非凡G2 N8M 30秒内18-20星 很正常的

我的 110块买的. 你的多少钱?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的 非凡G2 N8M 30秒内18-20星 很正常的

另外能不能拆开你的gps看看内部m8n模块? 九成九不是原厂的...  不过有人说非凡的比原厂的好, 这个我就不知道啦 .. . . 如果非凡的g2可以连ucenter并且可以掉电保存设置和升级m8n firmware, 那就算厚道了.

网友:
其实有时候也没必要追根到底,只要稳定就行!我已经没这个精力去查个真伪了~~

网友:
之前我没买过N8m.7M的模块到是买了几个,感觉已经是很好了,但是用了n8m效果稍好点!

网友B(2017-09-21):
请教一下,你用的软件是U CENTER吗,我用APM调试口接笔记本怎么收不到信号?波特率115200

楼主:
引用 网友B:
请教一下,你用的软件是U CENTER吗,我用APM调试口接笔记本怎么收不到信号?波特率115200

用的ucenter. 但是我是用的ftdi直接连的gps. apm映射问题太多, 就算连上速度也不够快.

网友B:
引用 楼主:
用的ucenter. 但是我是用的ftdi直接连的gps. apm映射问题太多, 就算连上速度也不够快.

不懂ftdi,是一个接口吗?不用接APM?就是想看看搜星的质量,先不管速度,也是M8N,半分钟15、6颗星

网友:
引用 楼主:
用的ucenter. 但是我是用的ftdi直接连的gps. apm映射问题太多, 就算连上速度也不够快.

我看介绍UCENTER要用波特率9600,但APM是115200,但那个连接键变绿了,应该是连上了。映射问题多,是指要设置很多参数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懂ftdi,是一个接口吗?不用接APM?就是想看看搜星的质量,先不管速度,也是M8N,半分钟15、6颗星

你用的什么gps模块. 杂牌的垃圾货就不要设置了, 老老实实不要动, 反正改了也存不了. 如果是原版, 波特率和刷新率有关系. 默认的1hz太慢了, 但是9600只能设置为1hz. 原版的可以设置最高10hz. 但是接口速率要调高, 否则会丢包. 一般设成5hz 38400bps就可以了. 再高貌似也没必要. 都说过了,apm的映射功能不用去试了, 试不出来的. 每个版本固件都不一样. 老版本能用 新版本反而不能. 顶多只能连上, 跑不了多一会儿就断.

网友C:
M8N一般搜到15到20颗算不错的了,美国只有24颗卫星在天上,加上中国的北斗与俄罗斯的格洛纳斯,搜到20颗也不稀奇了

AO发布的 M8N晚上有云测试18颗星,还算可以

?spm=a2hzp.8253869.0.0

楼主:
引用 网友C:
M8N一般搜到15到20颗算不错的了,美国只有24颗卫星在天上,加上中国的北斗与俄罗斯的格洛纳斯,搜到20颗也 ...

广告视频?
M8n搜几个星不是关键, 关键是模组本身是否原装. 上ucenter能不能改/保存设置,升级固件. 有的gps连m8n的贴纸都懒得仿了, 直接白板上阵
再杂牌的m8n,都能搜到星, 问题是稳定不稳定. 乐迪的我刚买时候搜到20多颗, 放了没多久, 性能直线下降, 最后一看, 用的m8n是阉掉的.

网友C:
引用 楼主:
广告视频?
M8n搜几个星不是关键, 关键是模组本身是否原装. 上ucenter能不能改/保存设置,升级固件. 有的 ...

不同的玩家可能有不同的要求,
乐迪的8N对于许多初学的还是不错。

搜星数量少是不是电池电量不够了,数量与速度下降?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不同的玩家可能有不同的要求,
乐迪的8N对于许多初学的还是不错。

航模gps的电池不可能有电量够用的时候, 因为那东西是给有常备电源的移动设备设计的, 电池平时都是处于充电状态, 只是在短时间断电情况下提供电力. 可是模型撑死了飞一个小时, 剩下的几天几周几个月可能都在断电情况下, 没人会连续24小时给gps供电保持电池电量. 电池有电的好处可以记录卫星数据, 大大增加热启动搜星速度. 其实杂牌和正版区别就是里面那套滤波电路和eeprom, 前者增加稳定性, 后者可以保存设置数据, 比如可以调快默认刷新率, 这点其实挺重要, 杂牌默认1hz,实在太慢了.  这么看来, 越是新手, 越该要个好点的gps, 要不然炸机,放生,都不知道是咋整的. ..

网友D:
链接或者搜索关键词可以告知下吗?

网友C:
引用 楼主:
航模gps的电池不可能有电量够用的时候, 因为那东西是给有常备电源的移动设备设计的, 电池平时都是处于充 ...

GPS用久了会没电,不要误解了

越是新手越要好的,这句话不完全苟同,做为新手练机肯定是要性价比最高的,越好肯定越贵,美国XT的军工GPS 上千美金搞一个没必要

楼主:
引用 网友C:
GPS用久了会没电,不要误解了

越是新手越要好的,这句话不完全苟同,做为新手练机肯定是要性价比最高 ...

这不是抬杠吗? 我说的是100来块的gps, 质量过硬新手用起来才不会出太多幺儿子, 你给我整军工gps...

楼主:
引用 网友D:
链接或者搜索关键词可以告知下吗?

板子上面印了型号的. 搜索就行

网友(2018-05-17):
感觉好专业啊

网友(2018-07-26):
这就是广运的v5版本吧

网友E(2018-09-09):
无语,什么狗屁广运家的gps居然被这么吹捧,建议大家不要买,尤其用1.2图传的换上广运的v5直接挂掉,换回雷家m8n屁事没有,不信自己去试

楼主:
引用 网友E:
无语,什么狗屁广运家的gps居然被这么吹捧,建议大家不要买,尤其用1.2图传的换上广运的v5直接挂掉,换回雷 ...

爱买不买,又没人逼你. x宝上有的是没良心的假货,鬼知道你买的是啥.

网友:
广运家的也是假货么,吹的一塌糊涂,玩1.2图传的模友要注意了,最好别买开图传gps立马挂掉,雷迅的就没事

网友(2019-03-10):
引用 网友B:
不懂ftdi,是一个接口吗?不用接APM?就是想看看搜星的质量,先不管速度,也是M8N,半分钟15、6颗星

楼主所说的“EFTDI” 是arduino(不是安卓-Android)官方使用的usb转串口模块的芯片,是进口货;
楼主的基本链接是这样的:因为gps的引出线是ttl串口,ttl串口,ttl串口的,所以直接找个无所谓什么芯片的usb转TTL串口的模块,
链接上GPS的TX,RX,GND这3个接口,插上电脑,打开那个工具(我没用过,应该是gps搜索工具吧),就可以搜星了!
顺便提一点,这样你的笔记本再安装上电子地图就变成车载导航仪了!

网友F(2019-05-27):
请帮看一下  不懂

网友(2020-02-23):
老大 淘宝链接能私信下不?

网友:
这么多参数,厉害厉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