机子后退飞圆航线,尾巴有点抖,是感度高了吗?

楼主(2017-05-19):
机子后退飞圆航线,速度快了转弯时,尾巴有点抖,其它时候正常,这是什么情况?

网友A:
高了一点点

网友B:
感度高了!

网友C:
是,那个卡尾拉杆的卡扣松了,要换紧点得

网友C:
链接尾舵机那个碳杆

楼主:
好的,谢谢各位,我会按上面说的,一一检查调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