万能的论坛,各位大神,看看这天线下面的十字有什么作用吗?

楼主(2017-05-19):
就是图上这个十字,材质是铜片,不知道有什么好处,有大神知道吗?感激不尽

网友A:
地线,增加距离的,a433上也可以加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地线,增加距离的,a433上也可以加

为什么是+字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为什么是+字

哈哈,说错了,地网,我也不知道

网友C:
为了减小体积用了1/4波长的天线,同时用1/4波长线作为地网,这样可获得比较理想的辐射效率和方向图。

网友D:
引用 网友C:
为了减小体积用了1/4波长的天线,同时用1/4波长线作为地网,这样可获得比较理想的辐射效率和方向图。

专业解释!

网友:
引用 网友D:
专业解释!

枫叶不地道,每次涉及比较专业的天线知识,总是等别人说出正确解释滞后,你再出来同意别人的说法,你不能藏着掖着,一带一路。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为了减小体积用了1/4波长的天线,同时用1/4波长线作为地网,这样可获得比较理想的辐射效率和方向图。

为什么是十字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为了减小体积用了1/4波长的天线,同时用1/4波长线作为地网,这样可获得比较理想的辐射效率和方向图。

还有这个十字的长宽有什么要求吗

网友C:
引用 楼主:
还有这个十字的长宽有什么要求吗

不一定是十字,由于天线振子是1/4波长,所以地网是模拟一个地平面作为镜像的表面,理论上这“片”地越大,辐射效果越好。最小的  估计也就是拿1/4波长弄3个条子了,宽度太窄,也起不到地网的作用咯。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不一定是十字,由于天线振子是1/4波长,所以地网是模拟一个地平面作为镜像的表面,理论上这“片”地越大 ...

谢谢谢谢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