請問低油門貼地飛行,飛機會抖,怎麼解決

楼主(2017-05-19):
正常飛行飛機不抖,貼地飛會高頻抖動,應該調節pid那個參數?

网友A:
调TPA和滤波

楼主:
引用 网友A:
调TPA和滤波

正常不用再調pid的值嗎?濾波應該調大還是調小?

网友B:
贴地飞行会有地面效应,会抖很正常。百度一下地面效应就知道怎么回事了,大致意思是旋翼产生的气流由于离地太低会干扰飞机自身的稳定性。

楼主:
引用 网友B:
贴地飞行会有地面效应,会抖很正常。百度一下地面效应就知道怎么回事了,大致意思是旋翼产生的气流由于离地 ...

所以不是調整參數出問題?我看別人車庫貼地飛沒有這問題

网友:
引用 楼主:
所以不是調整參數出問題?我看別人車庫貼地飛沒有這問題

一般都会有,具体要看气流作用在机身上什么样的,所以这就跟地形,机架的形状,桨和电机当时的转速都有关。总之这是跟空气动力学相关的。